[TIMER] STM32H7带死区插入和断路功能和PWM互补输出

楼主(2018-08-15):
测试例子路径
\STM32Cube_FW_H7_V1.9.0\Projects\STM32H743I-EVAL\Examples\TIM\TIM_ComplementarySignals

互补效果,三路互补输出
PA.08, TIM1_CH1
PB.13, TIM1_CH1N

PA.09, TIM1_CH2
PB.14, TIM1_CH2N

PA.10, TIM1_CH3
PB.15, TIM1_CH3N

PB.12, TIM1_BKIN   断路输出

测试CH1和CH1N的效果:

死区插入前段

死区插入后段

网友(2020-01-02):
感谢硬汉分享,再看V6 HAL教程里面timer部分,看到这个带死去插入和短路功能PWM输出,感觉定时器真强大;

网友A:
做电机控制的,必须要有这些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电机控制的,必须要有这些功能的

长知识了,确实没接触过电机控制,看了硬汉介绍才知道,定时器功能这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知识了,确实没接触过电机控制,看了硬汉介绍才知道,定时器功能这么强大

电机学是一门很难的课程,电机里面旋转的磁场分析起来很头疼的。。。。

网友C(2020-10-29):
大神能看一下怎么配置的吗,互补配出来了,按照cube生成的代码,把死区那部分加上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看一下怎么配置的吗,互补配出来了,按照cube生成的代码,把死区那部分加上就不行。

例子就在STM32CubeH7软件包里面。

网友D(2021-04-19):
引用 楼主:
例子就在STM32CubeH7软件包里面。

大神,下了软件包,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个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下了软件包,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个例程?

这个路径下就有

\STM32Cube_FW_H7_V1.9.0\Projects\STM32H743I-EVAL\Examples\TIM\TIM_ComplementarySignals

网友E(2022-03-02):
请问STM32CubeH7软件包是在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STM32CubeH7软件包是在哪里有?

在H7软件包的TIM文件夹里面。

网友F(2022-07-23):
硬汉哥,你那个h7bsp的互补输出函数只有声明,还没有定义呀,bsp_SetTIMOutPWM_N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汉哥,你那个h7bsp的互补输出函数只有声明,还没有定义呀,bsp_SetTIMOutPWM_N

这个是官方的例子,CubeH7软件包此路径下

\STM32Cube_FW_H7_V1.9.0\Projects\STM32H743I-EVAL\Examples\TIM\TIM_ComplementarySignals

网友G(2023-01-19):
硬汉哥,定时器的操作会用,但是拿到一个芯片的时候就是不太确定它的时钟是多少,这个在那个文档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汉哥,定时器的操作会用,但是拿到一个芯片的时候就是不太确定它的时钟是多少,这个在那个文档看呀

像ST的,他们有个时钟总线图,可以一目了然

一张图了解H7所有总线和外设的时钟分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908&fromuid=58

网友H(2024-11-07):
硬汉哥,有讲定时器的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哥,有讲定时器的视频吗

定时器只做了文档教程,没有做视频教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时器只做了文档教程,没有做视频教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ext ...

好的 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