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进度条控件的值不刷新

楼主(2018-08-15):
在case WM_TIMER里调用PROGBAR_SetValue这个函数,紧接着用PROGBAR_GetValue读取,读回来一直是0,怎么回事,进度条不能更新

楼主:
用了WM_GetDialogItem这个函数后,可以更新hItem 的值了,但是进度条显示还是不更新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ID_IN_MONONUC_7);
PROGBAR_SetValue(hItem,135);
num = PROGBAR_GetValue(hItem);
WM_Exec();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WM_GetDialogItem这个函数后,可以更新hItem 的值了,但是进度条显示还是不更新
hItem = WM_GetDialog ...

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另外把你稍完整的测试代码贴出来,我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另外把你稍完整的测试代码贴出来,我测测。

就是想每次进入WM_TIMER里都根据当前数值更新进度条长度,我在WM_PAINT里用PROGBAR_CreateEx创建的进度条,在WM_TIMER里用PROGBAR_SetValue更新值,按照这个思路是对的吧?
代码不方便贴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每次进入WM_TIMER里都根据当前数值更新进度条长度,我在WM_PAINT里用PROGBAR_CreateEx创建的进度条 ...

不可以在WM_PAINT消息里面创建进度条,这个消息会不断进入的。

你应该在初始消息里面创建,如果是对话框,你应该在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在WM_PAINT消息里面创建进度条,这个消息会不断进入的。

你应该在初始消息里面创建,如果是对话 ...

是一个窗口,在WM_CREATE消息里创建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窗口,在WM_CREATE消息里创建对吗

对,如果是窗口就在WM_CREATE消息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如果是窗口就在WM_CREATE消息里面。

我在WM_CREATE里创建内存直接耗没了,死机。。。而且放到WM_PAINT里,如果不切换界面的话,就不会再执行这个重绘了呀。我在WM_TIMER里直接用PROGBAR_SetValue给进度条控件设定值,再读回来,值是对的,就是显示不刷新,看手册里说要调用WM_Exec()才会显示,但是我调用后还是没有,这个函数是在PROGBAR_SetValue后直接调用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WM_CREATE里创建内存直接耗没了,死机。。。而且放到WM_PAINT里,如果不切换界面的话,就不会再执行 ...

这样,是否方便简单在模拟器上做个类似测试,这样方便我给你修改,要不解决问题效率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