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使用硬件jpg解码+dma2d ,在不进入gui前可以正常显示图片,但是进入到gui函数后就不能够显示了?

楼主(2018-08-15):
请教下,使用硬件jpg解码+dma2d ,在不进入gui前可以正常显示图片,但是进入到gui函数后就不能够显示了?

是怎么回事啊 ?  还需要如何处理才行啊 ??

网友A:
没用过硬件JPG,帮顶。

网友B:
因为  你用了GUI , 真实位置好像有偏移
你看下ST综合例程里面的 DMA2D_CopyBuffer_YCbCr_To_RGB 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  你用了GUI , 真实位置好像有偏移
你看下ST综合例程里面的 DMA2D_CopyBuffer_YCbCr_To_RGB 这个函数 ...

我貌似加上了

        #if (GUI_WINSUPPORT)  //在 gui 创建控件后显示,必须调用这个及以下的相关函数,切记切记
                GUI_RECT r;
        #endif
        u32 i,j,h,w;
        u16 *buf;
        u16 height,width;

        buf = (u16 *)pFileData;

        GUI_LOCK();

        #if (GUI_WINSUPPORT)
                WM_ADDORG(x0,y0);

                r.x0 = x0;
                r.x1 = x0 + JPEG_Info.ImageWidth - 1;
                r.y0 = y0;
                r.y1 = y0 + JPEG_Info.ImageHeight - 1;

                WM_ITERATE_START(&r) {
        #endif

........

        #if (GUI_WINSUPPORT)
        } WM_ITERATE_END();
        #endif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目前还没有哇,估计应该是没有按照 emwin 的套路走造成的吧 ?

你目前有什么思路没有啊 ?????????

网友C:
没有什么思路,不过把GUI_Init();去了就可以显示,点按钮出emwin的背景图片也就是新窗口加背景图片,点20多次,背景图片就加载不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思路,不过把GUI_Init();去了就可以显示,点按钮出emwin的背景图片也就是新窗口加背景图片,点20多 ...

你 吧 GUI_Init  这个去掉了,那 你后续使用 emwin的 功能肯定就不能够再使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思路,不过把GUI_Init();去了就可以显示,点按钮出emwin的背景图片也就是新窗口加背景图片,点20多 ...

现在终于搞定了,

使用 LCD_DrawBitmap 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硬件JPG,帮顶。

这样搞定了,使用 LCD_DrawBitmap 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另外不知道这个函数是否支持 缩放功能啊 ??

有没有这个函数的 相关介绍资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