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ui使用外部sdram的问题

楼主(2018-08-15):
运行下面的程序是可以正常显示的:使用内部ram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
  //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
  // Set default font
  //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
当时用外部sdram时gui_init就无法正常执行了:0xc0000000 是外部sdram地址,cpu是427zg
void GUI_X_Config(void) {
  //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__at(0xc0000000);
  //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
  GUI_ALLOC_AssignMemory(aMemory, GUI_NUMBYTES);
  //
  // Set default font
  //
  GUI_SetDefaultFont(GUI_FONT_6X8);
}

sdram配置已经完成:通过以下程序测试是可以通过的
uint16_t test_sdram(void)
{
        uint16_t        data,*ptr;
        uint32_t         x;

        ptr = (uint16_t *) 0xc0010000;
        for(x=0;x<1024*64;x++)
        {
                *ptr = x;
                data = *ptr;
                if(data != x)
                        return 0;
                ptr++;
        }
        return 1;
}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使用我们这种方式的测试方式测试一遍看看:

/*
*********************************************************************************************************
*        函 数 名: bsp_TestExtSDRAM
*        功能说明: 扫描测试外部SRAM, 全部单元。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0 表示测试通过; 大于0表示错误单元的个数。
*********************************************************************************************************
*/
uint32_t bsp_TestExtSDRAM1(void)
{
        uint32_t i;
        uint32_t *pSRAM;
        uint8_t *pBytes;
        uint32_t err;
        const uint8_t ByteBuf[4] = {0x55, 0xA5, 0x5A, 0xAA};

        /* 写SRAM */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pSRAM++ = i;
        }

        /* 读SRAM */
        err = 0;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if (*pSRAM++ != 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4 * err);
        }

        /* 对SRAM 的数据求反并写入 */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pSRAM = ~*pSRAM;
                pSRAM++;
        }

        /* 再次比较SDRAM的数据 */
        err = 0;
        pSRAM = (uint32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EXT_SDRAM_SIZE / 4; i++)
        {
                if (*pSRAM++ != (~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4 * err);
        }

        /* 测试按字节方式访问, 目的是验证 FSMC_NBL0 、 FSMC_NBL1 口线 */
        pBytes = (uint8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sizeof(ByteBuf); i++)
        {
                *pBytes++ = ByteBuf[i];
        }

        /* 比较SDRAM的数据 */
        err = 0;
        pBytes = (uint8_t *)EXT_SDRAM_ADDR;
        for (i = 0; i < sizeof(ByteBuf); i++)
        {
                if (*pBytes++ != ByteBuf[i])
                {
                        err++;
                }
        }
        if (err >  0)
        {
                return err;
        }
        return 0;
}

楼主:
第一步就错了,直接写入读取不能通过

楼主:
这是我的sdram初始化过程
/* SDRAM device configuration */
        {
                hsdram1.Instance = FMC_SDRAM_DEVICE;

                /* FMC Configuration -------------------------------------------------------*/
                /* FMC SDRAM Bank configuration */
                /* Timing configuration for 72 Mhz of SD clock frequency (144Mhz/2) */
                /* TMRD: 2 Clock cycles */
                SdramTiming.LoadToActiveDelay    = 2;
                /* TXSR: min=70ns (7x13.9ns) */
                SdramTiming.ExitSelfRefreshDelay = 7;
                /* TRAS: min=37ns (4x13.9ns) max=120k (ns) */
                SdramTiming.SelfRefreshTime      = 4;
                /* TRC:  min=70 (7x13.9ns) */
                SdramTiming.RowCycleDelay        = 7;
                /* TWR:  min=1+ 7ns (1+1x13.9ns) */
                SdramTiming.WriteRecoveryTime    = 2;
                /* TRP:  20ns => 2x13.9ns*/
                SdramTiming.RPDelay              = 2;
                /* TRCD: 20ns => 2x13.9ns */
                SdramTiming.RCDDelay             = 2;

                /* FMC SDRAM control configuration */
                hsdram1.Init.SDBank             = FMC_SDRAM_BANK1;
                /* Row addressing: [8:0] */
                hsdram1.Init.ColumnBitsNumber   = FMC_SDRAM_COLUMN_BITS_NUM_9;
                /* Column addressing: [12:0] */
                hsdram1.Init.RowBitsNumber      = FMC_SDRAM_ROW_BITS_NUM_13;
                hsdram1.Init.MemoryDataWidth    = FMC_SDRAM_MEM_BUS_WIDTH_16;
                hsdram1.Init.InternalBankNumber = FMC_SDRAM_INTERN_BANKS_NUM_4;
                hsdram1.Init.CASLatency         = FMC_SDRAM_CAS_LATENCY_2;
                hsdram1.Init.WriteProtection    = FMC_SDRAM_WRITE_PROTECTION_DISABLE;
                hsdram1.Init.SDClockPeriod      = FMC_SDRAM_CLOCK_PERIOD_2;
                hsdram1.Init.ReadBurst          = FMC_SDRAM_RBURST_DISABLE;
                hsdram1.Init.ReadPipeDelay      = FMC_SDRAM_RPIPE_DELAY_1;

                /* SDRAM controller initialization */
                if(HAL_SDRAM_Init(&hsdram1, &SdramTimin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SDRAM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BSP_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570);
        }

void BSP_SDRAM_Initialization_sequence(uint32_t RefreshCount)
{
  __IO uint32_t tmpmrd =0,timeout;
        FMC_SDRAM_CommandTypeDef Command;

        uint16_t i;

  /* Step 1:  Configure a clock configuration enable command */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CLK_ENABLE;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1;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0;
  /* Send the command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1, &Command, SDRAM_TIMEOUT);

  /* Step 2: Insert 100 us minimum delay */
  /* Inserted delay is equal to 1 ms due to systick time base unit (ms) */
  HAL_Delay(100);

  /* Step 3: Configure a PALL (precharge all) command */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PALL;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1;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0;
        timeout = SDRAM_TIMEOUT;

  /* Send the command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1, &Command, SDRAM_TIMEOUT);
        HAL_Delay(100);

  /* Step 4: Configure an Auto Refresh command */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AUTOREFRESH_MODE;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8;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0;
        timeout = SDRAM_TIMEOUT;

  /* Send the command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1, &Command, SDRAM_TIMEOUT);
        HAL_Delay(100);

  /* Step 5: Program the external memory mode register */
  tmpmrd = (uint32_t)SDRAM_MODEREG_BURST_LENGTH_2          |
                     SDRAM_MODEREG_BURST_TYPE_SEQUENTIAL   |
                     SDRAM_MODEREG_CAS_LATENCY_2           |
                     SDRAM_MODEREG_OPERATING_MODE_STANDARD |
                     SDRAM_MODEREG_WRITEBURST_MODE_SINGLE;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LOAD_MODE;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1;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tmpmrd;

  /* Send the command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1, &Command, SDRAM_TIMEOUT);
        HAL_Delay(100);

  /* Step 1:  Configure a clock configuration enable command */
  Command.CommandMode             = FMC_SDRAM_CMD_NORMAL_MODE;
  Command.CommandTarget           = FMC_SDRAM_CMD_TARGET_BANK1;
  Command.AutoRefreshNumber       = 1;
  Command.ModeRegisterDefinition  = 0;
  /* Send the command */
  HAL_SDRAM_SendCommand(&hsdram1, &Command, SDRAM_TIMEOUT);
        HAL_Delay(100);

  /* Step 6: Set the refresh rate counter */
  /* Set the device refresh rate */
  HAL_SDRAM_ProgramRefreshRate(&hsdram1, RefreshCount);
}

楼主:
我用的是IS42S16160G

网友A:
非常抱歉,忘了回复你了,如果测试我们的有问题的话,从以下几点排查下:
1、先检查焊接,焊接问题几乎占了SDRAM问题一半多,看看是否有虚焊。
2、务必认真核对原理图中引脚是否有接错的。
3、检测引脚配置和复用配置,时钟配置是否都已经正常打开。
4、前三步都保证了,检查软件问题,不行就换个芯片。

另外,SDRAM涉及到引脚的GPIO速度等级可以降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抱歉,忘了回复你了,如果测试我们的有问题的话,从以下几点排查下:
1、先检查焊接,焊接问题几乎占 ...

问题已经找到,SDRAM的A1/A2管脚之间有一个锡点儿造成短路,零点几毫米直径,很难发现。一直以为是驱动程序的问题。谢谢版主提供的测试程序和回复。驱动使用安富莱例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SDRAM的A1/A2管脚之间有一个锡点儿造成短路,零点几毫米直径,很难发现。一直以为是驱动程 ...

感谢告知最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