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怎么实现对多种分辨率的支持?

楼主(2018-08-15):
需要支持的分辨率有640x480,800x480, 800x600, 1024x768, 请问怎么实现最合理呢?

我的思路是:
先列举出主界面的所有控件,然后控件相关的坐标和大小等尺寸信息都以“相对比例”的形式乘以屏幕尺寸的方式创建,“相对比例”在各种分辨率显示屏中是一样的,只要编译时修改分辨率的Width和Height就可以自动实现控件相关的坐标和大小的修改。

比如BUTTON控件:起始坐标为(0.5*Width, 0.5*Height),宽为Width*0.08, 高为Height*0.03
当分辨率为640x480时,BUTTON起始坐标(0.5*640, 0.5*480),即(320, 240),宽为640*0.08=51,高为480*0.03=14
…… …… ……(省略800x480和800x600)

当分辨率为1024x768时,BUTTON起始坐标(0.5*1024, 0.5*768),即(512, 384),宽为1024*0.08=82,高为768*0.03=23

不知道这种方式是不是合理,请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谢谢先!

网友:
对于emWin / UCGUI 来说,还是独立创建工程方便,设计成自适应反倒麻烦些。

如果要是自适应界面的话,合理的布局非常重要,需要放缩的地方,一定要是方便操作大小的控件,之前搞的这个ATM机例子的放缩效果较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5

网友:
按百分比做没问题

网友A:
按照比例做可以的,缺点是大屏下这个布局好看,但是低分辨率就比较难看,你可以电脑系统修改不同分辨率自适应看看,这点略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比例做可以的,缺点是大屏下这个布局好看,但是低分辨率就比较难看,你可以电脑系统修改不同分辨率自适 ...

十分感谢!按比例的方式做了,确实可以,800*480,800*600,1024*768都可以按预期的效果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