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H7读取SDRAM问题

楼主(2018-08-16):
硬汉哥,我用H7官方自带的例子读取SDRAM,写入了不同的数据向连续的地址,然后从写入的地址读取数据却只能读到写入的最后一个数据,其他的都是FF....,而且从其他地址开始读也是一样的结果,总能读到那个数据,是为什么?芯片有可能坏了吗?

网友A:
SDRAM出现问题了的话。
1、先检查焊接,焊接问题几乎占了SDRAM问题一半多,看看是否有虚焊。
2、务必认真核对原理图中引脚是否有接错的。
3、检测引脚配置和复用配置,时钟配置是否都已经正常打开。
4、前三步都保证了,检查软件问题,不行就换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出现问题了的话。
1、先检查焊接,焊接问题几乎占了SDRAM问题一半多,看看是否有虚焊。
2、务必认真 ...

可是我能读出来数据啊,BGA封装的不好检查啊
对照了官方的是一样的,程序也是用的官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能读出来数据啊,BGA封装的不好检查啊
对照了官方的是一样的,程序也是用的官方的

有没有可能是没有焊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出现问题了的话。
1、先检查焊接,焊接问题几乎占了SDRAM问题一半多,看看是否有虚焊。
2、务必认真 ...

大哥,我用的HAL库的例程,发现CLK没波形,但是FMC总线上其他控制信号线都是有波形的啊,而我手动给CLK波形就是有的,说明焊接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用的HAL库的例程,发现CLK没波形,但是FMC总线上其他控制信号线都是有波形的啊,而我手动给CLK波 ...

那估计配置问题居多,看看是不是此引脚没有正常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配置问题居多,看看是不是此引脚没有正常复用。

求教大佬,刚刚换了SDRAM芯片发现也是一样的结果,SDRAM用的时MT48LC8B2B5,程序用的官方的HAL例程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研究几天了也不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教大佬,刚刚换了SDRAM芯片发现也是一样的结果,SDRAM用的时MT48LC8B2B5,程序用的官方的HAL例程怎么会 ...

问题已解决,不知道什么问题的问题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