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mbedded Studio调试H7也是相当的好用,代码提示,强劲的JLINK调试工具,再配置SystemView,简直爽歪歪

楼主(2018-08-16):
当前使用的话,请下载V3.4。新出的V3.5不知道什么情况,不太会用,编译例子无法通过。

代码提示相当的好用,不是一般好用

爽歪歪的Systemview,调试H7,动态GIF

楼主:
SEGGER的调试工具真是太丰富了,embOSView效果

网友:
这么牛逼,等有空了也试试看

网友A:
默认还是gcc编译的吗,有没有换成cla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还是gcc编译的吗,有没有换成clang

可以选择的,都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选择的,都支持

有没有看看代码编译后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看代码编译后怎么样

貌似效果不明显,后面我找个综合点的例子试试。

网友B:
如果用Embedded Studio那么rtx之类又不好搞了。。。是不是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Embedded Studio那么rtx之类又不好搞了。。。是不是很纠结。。。

使用这个的话,还是他们自己的embOS更爽些。

网友(2018-12-03):
效果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EGGER的调试工具真是太丰富了,embOSView效果

segger有没有像STMStudio一样的可以连接上芯片直接修改里面的变量值的软件?

网友:
H750这种需要QSPI的调试好调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这个的话,还是他们自己的embOS更爽些。

embOS 木有免费的用啊。?。。你懂的。用不起。
即使有,感觉网上搞的人也不多。不敢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