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 在中断中使用消息队列的问题

楼主(2018-08-16):
eric大神 你好 我使用RTX消息邮箱,使用os_mbx_send 可以正常发送消息,但是在中断中使用 isr_mbx_send 没有成功,而且isr_mbx_check 函数返回值是0,意思消息已满,很奇怪,是哪里没有设置对吗,我参考407的例子还有手册,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if (isr_mbx_check (&mailboxUart1) == 0)
        {
                //USARTSend(USART1,&c,1);
                isr_mbx_send (&mailboxUart1, &c);
        }

楼主:
应该是!=0    但是        isr_mbx_check 返回是0  ,所以 我强制判断==0 调用isr_mbx_send 函数  但是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if (isr_mbx_check (&mailboxUart1) != 0)
        {
                //USARTSend(USART1,&c,1);
                isr_mbx_send (&mailboxUart1, &c);
        }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0    但是        isr_mbx_check 返回是0  ,所以 我强制判断==0 调用isr_mbx_send 函数  但是 还是没有任 ...

参考我们的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4837&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