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调节RA8875触摸灵敏度

楼主(2018-08-17):
stm32通过FSMC驱动RA8875,可以调节触摸灵敏度吗?就像用2046那样

网友A:
触摸灵敏度是指的的触摸校准吗?

RA8875自带AD,做电阻触摸比较方便,你如果要做的话,直接使用我们的方案即可,触摸校准等方面做得已经比较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灵敏度是指的的触摸校准吗?

RA8875自带AD,做电阻触摸比较方便,你如果要做的话,直接使用我们的 ...

不是,我用的就是安富莱的例程,就是检测压力,我们这儿有一个SSD1963+TSC2046的,然后有一个RA8875的,觉得8875的触摸不灵敏。需要按的力气大一点才可以触发中断,就是想问这个触发中断的压力值可以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用的就是安富莱的例程,就是检测压力,我们这儿有一个SSD1963+TSC2046的,然后有一个RA8875的, ...

用四点触摸校准,效果杠杠的,看此视频演示,轻轻一点就响应: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4512&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四点触摸校准,效果杠杠的,看此视频演示,轻轻一点就响应: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

我就是用的V4的例程里面的,也是四点校准呀,这个还跟别的有关系吗?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点读不到触摸标志如果用指甲之类比较尖的东西就很好,但是用手指肚就不太好,没有TSC2046灵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V4的例程里面的,也是四点校准呀,这个还跟别的有关系吗?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点读不到触摸标志如 ...

用指尖按压的才是电阻屏啊,不同材质的电阻板材按压力度稍稍有点区别。需要用手指肚按压,可以用电容屏,满足你此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