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的时间设置函数f_utime的测试

楼主(2018-08-17):
1、使用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06

2、函数使用方法:
http://elm-chan.org/fsw/ff/doc/utime.html

3、测试代码:
写入的时间是2018年8月17号,12时12分12秒
/*
*********************************************************************************************************
*        函 数 名: CreateNewFile
*        功能说明: 在SD卡创建一个新文件,文件内容填写“www.armfly.com”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FRESULT set_timestamp (
    char *obj,     /* Pointer to the file name */
    int year,
    int month,
    int mday,
    int hour,
    int min,
    int sec
)
{
    FILINFO fno;

    fno.fdate = (WORD)(((year - 1980) * 512U) | month * 32U | mday);
    fno.ftime = (WORD)(hour * 2048U | min * 32U | sec / 2U);

    return f_utime(obj, &fno);
}

static void CreateNewFile(void)
{
        /* 本函数使用的局部变量占用较多,请修改启动文件,保证堆栈空间够用 */
        FRESULT result;
        FATFS fs;
        FIL file;
        DIR DirInf;
        uint32_t bw;

         /* 挂载文件系统 */
        result = f_mount(&fs, "0:", 0);                        /* Mount a logical drive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d)\r\n", result);
        }

        /* 打开根文件夹 */
        result = f_opendir(&DirInf, "/"); /* 如果不带参数,则从当前目录开始 */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打开根目录失败 (%d)\r\n", result);
                return;
        }

        /* 打开文件 */
        result = f_open(&file, "armfly.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写一串数据 */
        result = f_write(&file, "FatFS Write Demo \r\n www.armfly.com \r\n", 34, &bw);
        if (result == FR_OK)
        {
                printf("armfly.txt 文件写入成功\r\n");
        }
        else
        {
                printf("armfly.txt 文件写入失败\r\n");
        }

        /* 关闭文件*/
        f_close(&file);

        set_timestamp("armfly.txt", 2018, 8, 17, 12, 12, 12);

        /* 卸载文件系统 */
        f_mount(NULL, "0:", 0);
}

4、模拟U盘效果:

网友A:
请教一下硬汉哥,使用fatfs,如何判断SD卡写满了,判断之后删掉以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硬汉哥,使用fatfs,如何判断SD卡写满了,判断之后删掉以前的

使用此函数判断剩余

http://elm-chan.org/fsw/ff/doc/getfree.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此函数判断剩余

http://elm-chan.org/fsw/ff/doc/getfree.html

谢谢硬汉哥的回复。目前可以获取SD卡剩余存储空间,也有API可以删除文件。还是有一个问题在请教一下硬汉哥,我的文件名是以时间命名的,在卡快要写满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操作来找到最早创建的文件并删除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硬汉哥的回复。目前可以获取SD卡剩余存储空间,也有API可以删除文件。还是有一个问题在请教一下硬汉 ...

这个的话,是不是创建完成一个文件记录此文件的文件名方便些,如果仅记录起始时间的话,假如某个文件在某个时刻创建失败,进入下一个时刻创建,时间已经更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话,是不是创建完成一个文件记录此文件的文件名方便些,如果仅记录起始时间的话,假如某个文件在某 ...

谢谢硬汉哥的回复。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