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while等待问题

楼主(2018-08-17):
看见例程里有这样的写法
        /* 发送一个字节 */
        SPI_I2S_SendData(SPI1, _ucByte);

        /* 等待数据接收完毕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我在freertos任务中调用这个函数

1.如果硬件有问题,是否会在这里死等,导致比这个任务优先级低的任务不能再执行?
2.如果会出现死等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这块函数比较好?

网友A:
加个超时计数就行。比如计数1000次停止等待。

如果想等待时间准确些,可以在滴答定时器中断做个32变量计数:

if(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FF)
      {
        /* Get Start Tick*/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HSERDY) == RESET)
        {
          if((int32_t)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HSE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超时计数就行。比如计数1000次停止等待。

如果想等待时间准确些,可以在滴答定时器中断做个32变量计 ...

这种方法在发送大量数据时,可能会比while死等的方法速度慢一些,但是应该更稳健,可以防止硬件问题引起的死机,多谢

网友B:
我从不加超时判断,相信MCU没有BUG,如果死在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这块儿了,说明硬件或者软件系统出了问题,即使超时退出了,产品运行也是出了问题

网友C:
SPI一般用于板子内部通信,一般认为没问题,很多时候就算跳过也无法解决问题的。跳不过去看门狗会进行复位,复位后就可以在初始化函数里进行相关诊断了,多次诊断失败就停止运行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不加超时判断,相信MCU没有BUG,如果死在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 ...

有可能是硬件出了问题,但是不希望因为一个spi的硬件问题就影响其他功能,所以不能死等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一般用于板子内部通信,一般认为没问题,很多时候就算跳过也无法解决问题的。跳不过去看门狗会进行复位 ...

就是不想让整个系统因为一个spi有问题就瘫痪掉了,因为他不是核心,只是用spi和eeprom通信记录一些内容,即使这块有问题了,系统也要正常运行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