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简单emWin GUI请教

楼主(2018-08-18):
GUI大侠们好,我用的STM32F103,移植好了emWin,下图只用到了画矩形、圆角矩形,和显示字符,所有数字搜需要刷新,四个大的矩形框和电量外框不刷新,我现在刷新的时候会闪烁。
最近才开始看emWin,需要用哪些控件还没有头绪,现在没有创建窗口、图层等等。麻烦大家帮忙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单色屏?  底层实现做个显存,统一刷这个显存就行。我这里给力OLED移植的就是这种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ypeid%26typeid%3D36

楼主:
老大,不是单色屏,是2.4寸,TFT彩屏,只是现在让做出这么个效果,我也是醉了,感觉应该用到不少emwin东西,正在啃您的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不是单色屏,是2.4寸,TFT彩屏,只是现在让做出这么个效果,我也是醉了,感觉应该用到不少emwin东西 ...

如果方便的话,把你这个界面的代码私信发给我(仅需要这个界面的代码),我给你在我们F103上面测试下,F103能够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把你这个界面的代码私信发给我(仅需要这个界面的代码),我给你在我们F103上面测试下,F1 ...

好的,私信您了

楼主:
这个是屏幕刷新闪烁的视频

楼主:
刚刚看到老大的示波器GUI,其实我就是做四个这样的图框,里面有一些数值需要更新,有没有最简易的方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