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内存管理模块heap4支持碎片整理

楼主(2018-08-18):
freertos内存管理模块heap4支持碎片整理,小内存64kb,有批量使用的案例吗?是否稳定?

网友A:
一般应用场合都没有问题的,少做或不做动态的任务和任务组件创建和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用场合都没有问题的,少做或不做动态的任务和任务组件创建和删除。

动态的任务和任务组件创建和删除,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态的任务和任务组件创建和删除,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任务不断的删除和创建,以及你的信号量,消息队列等也是不断的创建和删除。因为这个涉及到动态内存的申请和释放。

另外如果是使用的是FreeRTOS V10版本里面的静态创建方式,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这样就跟uCOS一样了,创建任务的时候是用的静态内存做任务栈,不存在动态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的任务不断的删除和创建,以及你的信号量,消息队列等也是不断的创建和删除。因为这个涉及到动态内 ...

相比c库的malloc free 优势明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比c库的malloc free 优势明显吗?

他们这个做的挺好的,如果想用C库的,heap_3就是封装的C库里面的malloc和free。

详情可以看此贴做的FreeRTOS几种方式介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ypeid%26typeid%3D29

网友B(2020-10-27):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用场合都没有问题的,少做或不做动态的任务和任务组件创建和删除。

1,heap4,支持随意的 动态的任务和任务组件创建和删除的吧?
2,freertos有类似ucos内存块方式的 内存管理吗?
3,是不是heap4比ucos的内存块还厉害先进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heap4,支持随意的 动态的任务和任务组件创建和删除的吧?
2,freertos有类似ucos内存块方式的 内存 ...

1、对
2、支持静态创建了。
3、安全关键应用,不可以使用heap4

网友C:
有一位坛友说过,他们多年大批量产品用过heap4,非常好,没有问题。 应该可以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位坛友说过,他们多年大批量产品用过heap4,非常好,没有问题。 应该可以放心。

普通产品无所谓,安全关键产品,安全认证都无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