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做了个简易视频播放器,顺便测SDIO读取速度

楼主(2018-08-18):
LCD是ILI9341,FSMC驱动。

SDIO使用官方例程。
裸机。
无文件系统,直接读block。
无声音输出。
不需解码,LCD直接读取rgb565数据。用HooTech Video to Picture Image Converter将视频一帧帧转成BMP图片,自己写程序把所有BMP的rgb24数据转成rgb565,并把所有数据整合成单个二进制文件。

视频分辨率320x180。
由于片内SRAM大小限制,将图像裁成3份320x60,分3次显示,那每次SD卡中读取38400字节数据。

测试读取38400字节需要3.87ms,刷屏320x60个点花3.21ms,算下来帧率有47左右。刷够一帧再加个20ms延时就能降到原视频的24帧/s,这个播放速度就正常了。画面变化比较快的时候能看到撕裂,应该是读卡的延迟造成的
未能达到60帧,瓶颈就在读卡速度,按上面的来算大概9.46MB/s,也接近理论的12M/s了。

网友:
玩得高兴就好。

楼主:
不知道F4系列读取速度能有多快?

网友A:
理论12M/s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12M/s怎么算的???

25MHz的SDIO速度,4bit位宽,除去控制、协议、应用开销,极限在12M左右

网友:
这种萝莉的片子,都是宅男的最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