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IAR的工程可以直接导入Embedded Studio里面使用

楼主(2018-08-20):
特别注意导入路径不要有中文。

楼主:
下面是导入V6开发板的FreeRTOS例程IAR版本,完全没问题:

网友:
了解了一下你在周报里提到的CLang,确实不错,看来是一个好苗苗

网友:
让我们一起拥抱Embedded Studio

网友A:
也支持导入Keil,看起来很不错。
导入之后,不知道是用了IAR/Keil的编译器,还是自己的编译器。不想再学习一套新的Linker Script写法了。

网友B:
我win10用Embedded Studio总是出错,打开几分钟就会,打开文件编辑和编译都会Error。你们都在什么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win10用Embedded Studio总是出错,打开几分钟就会,打开文件编辑和编译都会Error。你们都在什么环境?

我的是WIN7 64bit,暂时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win10用Embedded Studio总是出错,打开几分钟就会,打开文件编辑和编译都会Error。你们都在什么环境?

不要用最新3.5,打开文件编辑会闪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导入V6开发板的FreeRTOS例程IAR版本,完全没问题:

Eric,我导入IAR工程之后,始终卡在这里,找不到icf文件,这个需要改什么?

还有,这个IDE除了免费,还有啥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最新3.5,打开文件编辑会闪退

你也闪退啊?我试了一下5月release的版本,好像是3.42,也会闪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Eric,我导入IAR工程之后,始终卡在这里,找不到icf文件,这个需要改什么?

1、你的这个ICF文件在IAR工程里面的时候,最好就跟IAR的总工程名文件放在一起,然后转换就基本没问题了。
要不还得手动修改Embedded Studio的配置选项。

2、优势的介绍看我周报里面说的,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也支持导入Keil,看起来很不错。
导入之后,不知道是用了IAR/Keil的编译器,还是自己的编译器。不想再学习 ...

原来可以直接调用Keil的编译器,在项目切换初期还是很有帮助的。
后面可以慢慢评估与Keil编译器的代码效率差异,再决定是否切换编译器。
---
目前看到对于Keil的User Command的支持有一些问题,Keil可以找到相对目录位置,ES没有找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1、你的这个ICF文件在IAR工程里面的时候,最好就跟IAR的总工程名文件放在一起,然后转换就基本没问题了。 ...

icf确实是和工程在一个文件夹里啊?编译还是有问题,名字改成2_4m_SKa_Antenna.icf之后也报同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f确实是和工程在一个文件夹里啊?编译还是有问题,名字改成2_4m_SKa_Antenna.icf之后也报同样的错误。
...

看下我这个帖子,在配置选项里面指定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或者使用我们的IAR例程转换,我们的例程是没问题的,你可以下载一个FreeRTOS的例子测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也支持导入Keil,看起来很不错。
导入之后,不知道是用了IAR/Keil的编译器,还是自己的编译器。不想再学习 ...

从截图上,是要导入工具链的,所以应该是内部调用这些工具链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下我这个帖子,在配置选项里面指定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76 ...

ok,改成$(SolutionDir)/stm32f4xx_flash.icf 就解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ok,改成$(SolutionDir)/stm32f4xx_flash.icf 就解决了,感谢!

网友E:
硬汉,为什么我的注释是这样的,感觉编码不对。你是设置了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汉,为什么我的注释是这样的,感觉编码不对。你是设置了哪里?

网友F(2018-09-21):
从IAR导入之后,生成的项目文件与IAR是在同一个文件夹中,这很不舒服,最好是能让IAR与SES的工程管理文件各自独立

生成的项目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生成的项目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网友(2018-08-22):
也支持导入Keil,看起来很不错。
导入之后,不知道是用了IAR/Keil的编译器,还是自己的编译器。不想再学习 ...

用的是自己的编译器,因为我的这部分代码并没有被高亮显示。

网友(2020-04-11):
引用 网友F:
从IAR导入之后,生成的项目文件与IAR是在同一个文件夹中,这很不舒服,最好是能让IAR与SES的工程管理文件各 ...

这个已经很方便了,无缝导入,其他软件有这个好处?

网友:
硬汉哥,你好,我问一下,es这个工具有没有像keil一样,语法提示 类似 叉×这种啊??

网友(2023-08-25):
有最新的7.32编译这个工程已经不行了。 。。。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