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backup RAM 的使用

楼主(2018-08-20):
在F7上可以实现掉电保存备份4K内存功能,使用如下代码:

#define BKP_RAM1  (*(__IO uint32_t *) (BKPSRAM_BASE))

main()
{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RCC_APB1ENR->PWREN
  __HAL_RCC_BKPSRAM_CLK_ENABLE(); //RCC_AHB1ENR->BKPSRAMEN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PWR_CR1->DBP
  HAL_PWREx_EnableBkUpReg();      //PWR_CSR1->BRE

  ...

  BKP_RAM1 = 0xAA55AA55;
}

楼主:
H7的HAL函数与F7的不同,且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给我带来不小的困扰。
本来是想发帖求助,后来自己解决了,测试从昨天到今天,一天时间,完成H7的备份RAM区域掉电保护。

#define BKP_RAM1  (*(__IO uint32_t *) (D3_BKPSRAM_BASE))

main()
{

  __HAL_RCC_BKPRAM_CLK_ENABLE(); //RCC_AHB4ENR->BKPRAMEN(H7) // RCC_AHB1ENR->BKPSRAMEN(F7)  //使能备份RAM读写时钟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PWR_CR1->DBP(H7/F7) //取消写保护
  HAL_PWREx_EnableBkUpReg();      //PWR_CR2->BREN(H7) // PWR_CSR1->BRE(F7)  使能备份调节器

  BKP_RAM1 = 0xAA55AA55;
}

H7和F7不一样。
首先,你会发现备份域在D3,D3是低功耗外设域,所有有关低功耗的都在这里。
其次,H7上电不对backup RAM进行写保护,E文文档中说只对RTC寄存器和RTC备份寄存器写保护。所以“//”注释掉。

如果在函数中只使用到上面两行,你会发现,RAM不能掉电保存。这也是困扰了我比较久的问题。
解决方法,增加一条语句

  SCB->CACR |= 1<<2;

因为我开了指令和数据Cache,上面语句的作用是DCache透写,关于透写这个名词,就不在这里解释了。资料写的很清楚,而我说不清楚。

补充一个关键点,RTC必须初始化。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出个简单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出个简单的教程

想使用备份RAM,遇到困难直接在帖子里留言啊,我负责教会,这个功能很简单。
我也是在学习H7这款芯片,教程什么的,真不敢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7的HAL函数与F7的不同,且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给我带来不小的困扰。
本来是想发帖求助,后来自己解 ...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06-25):
引用 楼主:
H7的HAL函数与F7的不同,且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给我带来不小的困扰。
本来是想发帖求助,后来自己解 ...

学习一下硬汉哥的MPU配置, cache就可以照常打开了。

网友B(2024-04-28):
请教一下,我现在用H743,使用back ram的时候,发现对其uint32_t类型的变量修改,掉电后可以保存;
对于uint8_t变量的修改,修改后的数据读取正常,但是掉电不保存。这是为什么
struct __attribute__((aligned(256))) record
{
   ....
    uint32_t   StartTime;
    uint32_t   stopTime;
    ....
    uint8_t    all;
    uint8_t    valid;
    uint8_t     reserved1;
    uint8_t     reserved2;
};
struct record __attribute__((section (".BACKUP_SRAM")))  m_record = {0};

修改的代码:
m_record.StartTime = 1714286661;
m_record.all = 1;

1714286661会保存,1掉电重启后不保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现在用H743,使用back ram的时候,发现对其uint32_t类型的变量修改,掉电后可以保存;
对于ui ...

这个没有深究过,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类似

STM32H7软件复位NVIC_SystemReset后,各个RAM继续保持原有数据的问题总结(2019-10-0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217&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深究过,不知道跟这个是不是类似

STM32H7软件复位NVIC_SystemReset后,各个RAM继续保持原有数 ...

看起来有点像了。
我这边还复现到,如果开启了cache,并且赋值后调用SCB_CleanCache,重启后也还是可以保存的。
不过当前项目不能开cache。

我再去看看,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