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MCU(不带MMU)能否使用用标准C库中的malloc和free分配释放内存?

楼主(2018-08-20):
MCU(不带MMU)能否使用用标准C库中的malloc和free分配释放内存?

会不会有内存碎片?

网友A:
这种任意分配大小的动态内存方案,产生碎片都是难免的。
可以使用,最好成对的,按照一定顺序的申请和释放,这样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任意分配大小的动态内存方案,产生碎片都是难免的。
可以使用,最好成对的,按照一定顺序的申请和释放 ...

各个任务都是不同人开发,顺序的申请和释放比较难。

freertos 的 heap_4  是不是能解决这一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个任务都是不同人开发,顺序的申请和释放比较难。

freertos 的 heap_4  是不是能解决这一问题呢?

如果项目没有软件安全认证要求,直接使用即可。

一般有安全认证的软件方案,是不允许这种动态的申请和释放的,可预测性差。

网友B(2020-10-10):
引用 网友A:
如果项目没有软件安全认证要求,直接使用即可。

一般有安全认证的软件方案,是不允许这种动态的申请和 ...

硬汉哥,能否推荐下,裸机里面使用动态内存分配的库?cm3+keil平台的,谢谢,或者有例程吗?

网友:
硬汉哥,麻烦推荐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能否推荐下,裸机里面使用动态内存分配的库?cm3+keil平台的,谢谢,或者有例程吗?

这个是纯C的,任何平台都可以使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网友C(2021-03-17):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纯C的,任何平台都可以使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硬汉哥,里面的模板工程在哪里找呀

网友:
推荐用uCOS的uC-LIB里面的动态内存分配函数,貌似安全性能好一些。
如果你的项目用到文件系统,网络等之类的中间件,动态内存分配是不可避免的
涉及到GUI相关,就用emWin自己的动态内存分配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里面的模板工程在哪里找呀

也在上面的链接里面,对应的这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