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外部存储的STREAM

楼主(2018-08-20):
在使用外部stream的过程中,出现以下问题:
1、将图片通过BmpCvt转换完后存储在flash中,通过加载到内存的方式显示,发现.dat文件生成的调色板是FORMAT_565,显示出来红蓝反了。手动修改.dat文件为FORMAT_M565,显示正常。但是怎么都没法通过BmpCvt生成FORMAT_M565格式。
2、使用带EX的显示函数,显示480*320*2=300kb图片。在回调函数中,发现第一次读取16字节,第二次请求读取300kb由于缓存只有4kb,所以只读了4k,参数正确返回。然后就跳出了GUI_DrawStreamedBitmapExAuto。完全没法显示!
static int StreamedBitmap_GetData(void * p, const U8 ** ppData, unsigned NumBytesReq, U32 Off)
{
        static int readaddress=0;
        UINT NumBytesRead;
        U32        flash_pos;

        #if SYSTEM_SUPPORT_UCOS
                OS_CPU_SR cpu_sr;
        #endif

        flash_pos = *(U32 *)p;

        if (NumBytesReq > sizeof(StreamBuffer))
        {
                NumBytesReq = sizeof(StreamBuffer);
        }

        if(Off == 1)
                readaddress = 0;
        else
                readaddress=Off;

        #if SYSTEM_SUPPORT_UCOS
                OS_ENTER_CRITICAL();
        #endif

        //从flash读取NumBytesReq字节
        //。。。

        #if SYSTEM_SUPPORT_UCOS
                OS_EXIT_CRITICAL();
        #endif

        *ppData = (uint8_t *)StreamBuffer;
        NumBytesRead = NumBytesReq;
        return NumBytesRead;
}

网友A:
1、图片发上来我试试。
2、这个就是你程序设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片发上来我试试。
2、这个就是你程序设计问题了。

第二点,我就是用这个函数GUI_DrawStreamedBitmapExAuto(StreamedBitmap_GetData,&Flash_BinLayout.flash_addr,x,y);以及上面的那个GetData函数。

楼主:
试了,这个只会修改数据的内容。不会修改调色板
现在主要是第二个问题,没法直接边读flash边显示。我看教程里也只有加载到ram的stream显示历程。你有没有使用外部flash存储stream,然后边读flash边显示的历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这个只会修改数据的内容。不会修改调色板
现在主要是第二个问题,没法直接边读flash边显示。我看 ...

1、没有边读边写的例子。

2、这个是565或者M565都没有关系的,

565流位图:

M565流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