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开启GUI后无法使用DMA2D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8-08-21):
开启GUI后无法使用DMA2D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官方有例子,直接移植官方的,如果官方的移植都有问题,单纯裸机测试DMA2D是否有问题,然后测试emWin动态内存使用内部SRAM是否有问题,即GUIConf.C文件里面配置的动态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