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STM32H7定时器同步模式,使用TIM1控制TIM3和TIM4同步

楼主(2018-08-22):
说明:
TIM1作为主控机,配置为PWM模式,通过更新事件作为TIM3和TIM4的触发源。

TIM3和TIM4作为从机,配置为PWM模式,输入触发源是ITR0,由于使用了门控功能,TIM4和TIM3的启动停止全部由TIM1来控制。

TIM1 频率 = TIM1 counter clock / (TIM1_Period + 1) = 781.250 KHz
占空比 = TIM1_CCR1 / (TIM1_ARR + 1) = 50%

TIM3频率 =  (TIM1 frequency)/ ((TIM3 period +1)* (TIM1_Repetition_Counter+1)) = 52.083 KHz
占空比 = TIM3_CCR1/(TIM3_ARR + 1) = 33.3%

TIM4频率 =  (TIM1 frequency)/ ((TIM4 period +1)* (Repetition_Counter+1)) = 78.125 KHz
占空比 = TIM4_CCR1/(TIM4_ARR + 1) = 50%

框图:

代码: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Timer1 handler declaration: Master */
TIM_HandleTypeDef         TimMasterHandle;

/* Timer3 handler declaration: Slave1 */
TIM_HandleTypeDef         TimSlave1Handle;

/* Timer4 handler declaration: Slave2 */
TIM_HandleTypeDef         TimSlave2Handle;

/* Output compare structure */
TIM_OC_InitTypeDef        sOCConfig;

/* Master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Slav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
TIM_SlaveConfigTypeDef   sSlaveConfig;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Enable the CPU Cache */
  CPU_CACHE_Enable();

  /* STM32H7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40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LED3 */
  BSP_LED_Init(LED3);

  /* Timers Configuration */
  /* ---------------------------------------------------------------------------
    TIM1 and Timers(TIM3 and TIM4) synchronisation in parallel mode.
     1/TIM1 is configured as Master Timer:
         - PWM Mode is used
         - The TIM1 Update event is used as Trigger Output

     2/TIM3 and TIM4 are slaves for TIM1,
         - PWM Mode is used
         - The ITR0(TIM1) is used as input trigger for both slaves
         - Gated mode is used, so starts and stops of slaves counters
           are controlled by the Master trigger output signal(update event).

    In this example TIM1 input clock (TIM1CLK) is set to APB2 clock DIV2 (PCLK2),
    since APB2 prescaler is different from 1.
      TIM1CLK = 2 * APB2 clock
      => TIM1CLK = 2*PCLK2

    The TIM1 counter clock is equal to 2*PCLK2 = 200 MHz.

    The Master Timer TIM1 is running at:
    TIM1 frequency = TIM1 counter clock / (TIM1_Period + 1) = 781.250 KHz
    TIM1_Period = (TIM1 counter clock / TIM1 frequency) - 1 = 182
    and the duty cycle is equal to: TIM1_CCR1/(TIM1_ARR + 1) = 50%

    The TIM3 is running at:
    (TIM1 frequency)/ ((TIM3 period +1)* (Repetition_Counter+1)) = 52.083 KHz and
    a duty cycle equal to TIM3_CCR1/(TIM3_ARR + 1) = 33.3%

    The TIM4 is running at:
    (TIM1 frequency)/ ((TIM4 period +1)* (Repetition_Counter+1)) = 78.125 KHz and
    a duty cycle equal to TIM4_CCR1/(TIM4_ARR + 1) = 50%

    No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holds HCLK frequency and is defined in SystemClock_Config().
     Each time the core clock (HCLK) changes, user had to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value. Otherwise, any configuration based on this variable will be incorrect.
     This variable is updated in three ways:
      1) by calling CMSIS function SystemCoreClockUpdate()
      2) by calling HAL API function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3) each time HAL_RCC_ClockConfig() is called to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 */

  /* Set Timers instance */
  TimMasterHandle.Instance = TIM1;
  TimSlave1Handle.Instance = TIM3;
  TimSlave2Handle.Instance = TIM4;

  /*====================== Master configuration : TIM1 =======================*/
  /* Initialize TIM1 peripheral in PWM mode*/
  TimMasterHandle.Init.Period            = 255;
  TimMasterHandle.Init.Prescaler         = 0;
  TimMaster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Master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MasterHandle.Init.RepetitionCounter = 4;
  if (HAL_TIM_PWM_Init(&TimMaster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he PWM_channel_1  */
  sOC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OC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OCConfig.Pulse        = 128;
  sOCConfig.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OCConfig.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OCConfig.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OCConfig.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MasterHandle, &sOCConfig,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IM1 as master & use the update event as Trigger Output (TRGO)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UPDATE;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TimMasterHandle, &sMasterConfig)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End of Master configuration : TIM1 ====================*/

  /*====================== Slave1 configuration : TIM3 =======================*/
  /* Initialize TIM3 peripheral in PWM mode*/
  TimSlave1Handle.Init.Period            = 2;
  TimSlave1Handle.Init.Prescaler         = 0;
  TimSlave1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Slave1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Slave1Handle.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if (HAL_TIM_PWM_Init(&TimSlave1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he PWM_channel_1  */
  sOC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OC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OCConfig.Pulse = 1;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Slave1Handle, &sOCConfig,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IM3 in Gated slave mode &
  use the Internal Trigger 0 (ITR0) as trigger source */
  sSlaveConfig.SlaveMode        = TIM_SLAVEMODE_GATED;
  sSlaveConfig.InputTrigger     = TIM_TS_ITR0;
  sSlaveConfig.TriggerPolarity  = TIM_TRIGGERPOLARITY_NONINVERTED;
  sSlaveConfig.TriggerPrescaler = TIM_TRIGGERPRESCALER_DIV1;
  sSlaveConfig.TriggerFilter    = 0;
  if (HAL_TIM_SlaveConfigSynchronization(&TimSlave1Handle, &sSlaveConfig)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End of Slave1 configuration : TIM3 ====================*/

  /*====================== Slave2 configuration : TIM4 =======================*/
  /* Initialize TIM4 peripheral in PWM mode*/
  TimSlave2Handle.Init.Period            = 1;
  TimSlave2Handle.Init.Prescaler         = 0;
  TimSlave2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Slave2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Slave2Handle.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if (HAL_TIM_PWM_Init(&TimSlave2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he PWM_channel_1  */
  sOC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OC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OCConfig.Pulse = 1;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Slave2Handle, &sOCConfig,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IM3 in Gated slave mode &
  use the Internal Trigger 0 (ITR0) as trigger source */
  sSlaveConfig.SlaveMode     = TIM_SLAVEMODE_GATED;
  sSlaveConfig.InputTrigger  = TIM_TS_ITR0;
  if (HAL_TIM_SlaveConfigSynchronization(&TimSlave2Handle, &sSlaveConfig)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End of Slave2 configuration : TIM4 ====================*/

  /* Start Master PWM generation */
  if (HAL_TIM_PWM_Start(&TimMasterHandle,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PWM gene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tart Slave1 PWM generation */
  if (HAL_TIM_PWM_Start(&TimSlave1Handle,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PWM gene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tart Slave2 PWM generation */
  if (HAL_TIM_PWM_Start(&TimSlave2Handle,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PWM gene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while (1)
  {
  }

}

网友A:
对 h7 研究的很透啊,估计 很快就会有板子出来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h7 研究的很透啊,估计 很快就会有板子出来了吧 ?

还在编制这个帖子里面的用户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B(2022-11-17):
引用 楼主:
还在编制这个帖子里面的用户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extra=page ...

晚上好,硬汉哥,请教个问题,stm32H743的TIM12框图里面没有TRGO这个信号,但是手册里面有写这个信号可以用作adc同步的,想请问下这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没找到相对应的配置,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好,硬汉哥,请教个问题,stm32H743的TIM12框图里面没有TRGO这个信号,但是手册里面有写这个信号可以 ...

有的,看新版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看新版框图

谢谢~

网友C(2024-09-12):
可以工程发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工程发出来吗

这个是STM32CubeH7软件包里面的一个例子。

网友D:
请问下H7的T2好像不能通过内部触发到T5,F4可以,因为T2孟触发到T5就可以一个精密的到USEC 一个到SE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H7的T2好像不能通过内部触发到T5,F4可以,因为T2孟触发到T5就可以一个精密的到USEC 一个到SEC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图

网友:
嗯,就是这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