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Stemwin下做好的界面,出现背景图片偶尔刷不出来,和触摸没动作

楼主(2018-08-22):
我现在在Stemwin下做好的界面,点击一个按钮会刷新一个窗口有背景图片,点击另外一个按钮会进入另外一个窗口,就这样切换,多次点击会出现有背景图片的那个窗口背景图片刷不出来的情况,这个是怎么回事,有时还会出行触摸正常按钮还会变颜色,但是没动作,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A:
方便的话,提供可以在模拟器上面可以使用的代码,我帮你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提供可以在模拟器上面可以使用的代码,我帮你测试下。

整个工程吗

网友:
仅需要你的GUI应用部分,方便我测试即可。

楼主:
GUI部分
GUI部分
GUI部分

GUIDEMO_Start.c

网友A:
程序里面有三个问题。

1、此函数要放在WM_INIT_DAILOG消息里面

2、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有三个问题。

1、此函数要放在WM_INIT_DAILOG消息里面

加上可以了,真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有三个问题。

1、此函数要放在WM_INIT_DAILOG消息里面

你好,我现在想做一个触屏输入的键盘,我参考你们的那个62的教程,就是不行,我把GUI的代码发上,你给看下,谢谢了

楼主:
这是我的GUI部分的代码,谢谢了

GUIDEMO_Start.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GUI部分的代码,谢谢了

好的,这个我白天就给你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