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请教 eric2013,IAR8301可否实时函数参数提示?

楼主(2018-08-22):
请教         eric2013,IAR8301可否实时函数参数提示? 我记得以前好象可以的,但这次装的不行

网友:
这个提示吗

楼主:
对,我怎么会不提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怎么会不提示啊

看看是不是哪里可以设置,我这里是安装后默认显示的,之前没有设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哪里可以设置,我这里是安装后默认显示的,之前没有设置过。

是不是在函数输入前半个括号后提示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函数输入前半个括号后提示就出来了?

是的。

楼主: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的默认编码方式为system,这样就出不来参数提示,但我把文件转换成UTF-8就可以有参数提示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的默认编码方式为system,这样就出不来参数提示,但我把文件转换成UTF-8就可以有 ...

我这里暂无这种问题。

网友B(2019-02-12):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暂无这种问题。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打开老的IAR的工程会提示转化,好了之后代码提示正常,但是函数参数不显示。
打开keil目录下的H7例程却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打开老的IAR的工程会提示转化,好了之后代码提示正常,但是函数参数不显示。
打开k ...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打开后等待最下面的这个进度条完成,然后再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打开后等待最下面的这个进度条完成,然后再测试

好像是编码的问题,使用V6-300例程,在main.c里面函数参数不显示,使用notepad++转化为UTF-8编码之后就正常了。在stm32f4xx_gpio.c里面测试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编码的问题,使用V6-300例程,在main.c里面函数参数不显示,使用notepad++转化为UTF-8编码之后就正 ...

IAR的源文件转UTF-8,直接在IAR工程里面右击转换就行,比较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的源文件转UTF-8,直接在IAR工程里面右击转换就行,比较省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