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SDRAM上电时序问题

楼主(2018-08-22):
大佬们,MT48LC4B2B5和MT48LC8B2B5上电时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LC4和LC8是不是仅容量不同,如果是的话,配置下行列就好了,别应该基本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4和LC8是不是仅容量不同,如果是的话,配置下行列就好了,别应该基本不用动。

大佬,我测试了循环的数据,发现就第一次测试的数据是错误的,然后测试的都是正常的,第一次上电的数据是错的是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测试了循环的数据,发现就第一次测试的数据是错误的,然后测试的都是正常的,第一次上电的数据是 ...

是不是刷新率设置问题,适当调整看看,另外SDRAM初始化时,我记得有个设置延迟的地方,你看看是不是延迟时间小了,加大,先整个500m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