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扩展芯片搜集

楼主(2018-08-22):
(无正文)

网友A:
这玩意现在还有人用吗,一个ARM有六七个串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现在还有人用吗,一个ARM有六七个串口了

主要是芯片的部分引脚被复用,还要用于其它功能,导致这几个串口没有办法同时都能使用。

所以想外扩或者通过模拟开关复用多路。

网友(2019-08-22):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芯片的部分引脚被复用,还要用于其它功能,导致这几个串口没有办法同时都能使用。

所以想外扩或 ...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考虑模拟串口就行,只需要一个定时器来就可以模拟多个波特率115200没啥压力,如果用一个CH438占用的IO口太多了而且这个芯片不便宜

网友:
这时候突然想起了串口贼多的NXP芯片

网友(2020-01-14):
可以I2C转UART,I2C是一主多从的,这样外部挂多少UART就可以挂多少了。

网友B:
之前也一直在找,CH438性价比较高,一芯8口,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是接收缓冲区字节个数没法知道,只能读一个字节然后再判断一下标志,直到读空。
后来又找到 成都为开微电子 的WK2168,FIFO管理给人感觉比较舒服。

网址是 http://www.wkmic.com/News_List.php?tag=Cpzx&theId=8
后面我做串口服务器,就想用这个试试...
没有利益关系,仅供参考...

网友(2020-02-19):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一直在找,CH438性价比较高,一芯8口,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是接收缓冲区字节个数没法知道,只能读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