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STM32H7的非对称PWM模式(Asymmetric PWM mode),波形的相位差可编程

楼主(2018-08-23):
说明:
官方配套的例子实现了一个TIM1的CH1作为触发,主控模式;TIM8作为从控模式。

他这模式有一点不太理解,相移后,占空比的计算,发现怎么算都不太对。

输出效果如下: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INITIAL_PHASE         (uint32_t) 15000
#define INITIAL_LENGTH        (uint32_t) 5000
#define PWM_FREQUENCY         (uint32_t) 22000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Timer handler declaration */
TIM_HandleTypeDef    TimHandle8;
TIM_HandleTypeDef    TimHandle1;

/* Timer Output Compar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declaration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

/* Master and slave configurations */
TIM_SlaveConfigTypeDef  sSlaveConfig;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CPU_CACHE_Enable(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Enable the CPU Cache */
  CPU_CACHE_Enable();

  /* STM32H7xx HAL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Systick timer is configured by default as source of time base, but user
         can eventually implement his proper time base source (a general purpose
         timer for example or other time source), keeping in mind that Time base
         duration should be kept 1ms since PPP_TIMEOUT_VALUEs are defined and
         handled in milliseconds basis.
       - Set NVIC Group Priority to 4
       -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40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1- Configure the TIM peripheral #######################################*/
  /* ---------------------------------------------------------------------------
     TIM8 is configured to generate an Asymetric signal with a programmable
   Phase-Shifted signal on TIM8_CH2:
   - TIM8 Channel 1 is configured in PWM2 mode
   - TIM8 Channel 2 is configured in Asymetric PWM2 mode
   - The counter mode is center aligned mode
   - The pulse length and the phase shift are programmed consecutively in TIM8_CCR2 and TIM8_CCR1.

   TIM1 is configured to generating the reference signal on Channel1 used by TIM8:
    - TIM1 is generating a PWM signal with frequency equal to 4.54 KHz
    - TIM1 is used as master for TIM8, the update event of TIM1 genarates the Reset counter
      of TIM8 to synchronize the two signals: the reference signal (TIM1_CH1) and
            the shifted signal (TIM8_CH2).

    In this example TIM1 and TIM8 input clock (TIM18CLK) is set to APB2 clock (2*PCLK2)
    TIM1 and TIM8 signals are at frequency of  ((SystemCoreClock/2) / (PWM_FREQUENCY + 1))

    TIM8 is gerating a signal with the following caracteristics:
    - Pulse lenght = (TIM8_CCR1 + TIM8_CCR2) / TIM8_CLK
    - Phase shift = TIM8_CCR1/TIM8_CLK
      with TIM8_CLK = ((SystemCoreClock/2) / (Period + 1)), as the prescaler is equal to zero.

    No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holds HCLK frequency and is defined in system_stm32h7xx.c file.
     Each time the core clock (HCLK) changes, user had to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value. Otherwise, any configuration based on this variable will be incorrect.
     This variable is updated in three ways:
      1) by calling CMSIS function SystemCoreClockUpdate()
      2) by calling HAL API function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3) each time HAL_RCC_ClockConfig() is called to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 */
  /* Initialize Timers: TIM1 & TIM8 */
  TimHandle1.Instance = TIM1;
  TimHandle1.Init.Prescaler         = 0;
  TimHandle1.Init.Period            = 2 * PWM_FREQUENCY;
  TimHandle1.Init.ClockDivision     = 0;
  TimHandle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Handle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if(HAL_TIM_PWM_Init(&TimHandle1)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TimHandle8.Instance = TIM8;
  TimHandle8.Init.Prescaler         = 0;
  TimHandle8.Init.Period            = PWM_FREQUENCY;
  TimHandle8.Init.ClockDivision     = 0;
  TimHandle8.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TimHandle8.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if(HAL_TIM_PWM_Init(&TimHandle8)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2- Configure the PWM channels #########################################*/
  /* Channels 1&2 configuration on TIM8 */
  s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2;
  sConfig.Pulse = INITIAL_PHASE;
  s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if(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Handle8, &sConfig,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ASSYMETRIC_PWM2;
  sConfig.Pulse = INITIAL_LENGTH;
  if(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Handle8, &sConfig, TIM_CHANNEL_2)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hannel1 configuration on TIM1 */
  s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Pulse = PWM_FREQUENCY;
  if(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TimHandle1, &sConfig,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3- Configure master/slave mode and trigger ############################*/
  /*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TIM1 and TIM8
  The aim is to generate a reference signal on TIM1_CH1
  The Phase-Shifted signal generated on TIM8_CH2 is compared to the reference
  signal */
  /* Configure TIM8 in slave mode: an active edge on  trigger input generates a
  reset on TIM8 */
  sSlaveConfig.SlaveMode        = TIM_SLAVEMODE_RESET;
  sSlaveConfig.InputTrigger     = TIM_TS_ITR0;
  sSlaveConfig.TriggerPolarity  = TIM_TRIGGERPOLARITY_NONINVERTED;
  sSlaveConfig.TriggerPrescaler = TIM_TRIGGERPRESCALER_DIV1;
  sSlaveConfig.TriggerFilter    = 0;
  if(HAL_TIM_SlaveConfigSynchronization(&TimHandle8, &sSlaveConfig)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IM1 in master mode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UPDATE;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2 = TIM_TRGO2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TimHandle1, &sMasterConfig)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4- Start PWM signals generation #######################################*/
  /* Start TIM1 channel 1 */
  if(HAL_TIM_PWM_Start(&TimHandle1,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PWM Gene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tart TIM8 channel 1 */
  if(HAL_TIM_PWM_Start(&TimHandle8,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PWM Gene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tart TIM8 channel 2 */
  if(HAL_TIM_PWM_Start(&TimHandle8, TIM_CHANNEL_2) != HAL_OK)
  {
    /* PWM Gene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while (1)
  {
  }
}

网友A(2021-07-08):
参照这个例子搬到G0上实现,不知道怎么算这个高低电平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这个例子搬到G0上实现,不知道怎么算这个高低电平时间了

有点乱,没有再研究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