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SDRAM读取数据问题

楼主(2018-08-23):
大佬们,我的SDRAM发现了问题,当我上电开始写数据后,第一次读到的数据是最后一个写入的数据,现在我上电后先读读完之后再循环读写就不会有问题了,这是什么原因?数组在读写之前都有初始化了

读写SDRAM程序

读写SDRAM程序

网友A:
是不是刷新率设置问题,适当调整看看,另外SDRAM初始化时,我记得有个设置延迟的地方,你看看是不是延迟时间小了,加大,先整个500m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刷新率设置问题,适当调整看看,另外SDRAM初始化时,我记得有个设置延迟的地方,你看看是不是延迟时 ...

刷新率在哪里设置啊?我延时了那个地方,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新率在哪里设置啊?我延时了那个地方,但是还是不行

那你这个就上电后,在初始化里面读取一次好了,也行。

关键后面大批量测试所有存储空间几万次是否还会有错。

刷新就是那个refresh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就上电后,在初始化里面读取一次好了,也行。

关键后面大批量测试所有存储空间几万次是否还会 ...

我没有改过,是官方的,而且我发现数据比较大的时候会出错这是为啥

网友A:
那就回到老问题了,此贴二楼。

重点检查硬件设计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0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回到老问题了,此贴二楼。

重点检查硬件设计

我检查了啊,也换了芯片,只要超过3000个数据好像就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