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DROPDOWN控件无法disable,用的 WM_DisableWindow

楼主(2018-08-23):
dropdown控件使用disable后,依然可以响应上下左右方向键。。。。这样子就麻烦了,因为无法选中其他控件了。

具体的需求,需要建立一个控件,就是2个选项,on或者off。
我选用了dropdown,由于它响应上下左右方向键,所以希望聚焦它的时候,可以切换disable和enable。当disable的时候,上下左右键就可以切换到其他控件。enable的时候,就可以切换选项。

网友A:
调用函数DROPDOWN_SetItemDisabled()把所有选项都禁止了是否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函数DROPDOWN_SetItemDisabled()把所有选项都禁止了是否好使。

很遗憾,没有用处。 所有选项disable了,还是会响应上下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遗憾,没有用处。 所有选项disable了,还是会响应上下键。

DROPDOWN本身是不支持上下左右键的,应该是它点击后的下拉列表采用的MultiEdit实现的,从而可以上下左右响应。

不行的话,禁止后,先把所有选项全删掉,这样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