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怎么获取当前活动窗口的句柄呢?

楼主(2018-08-23):
源码:ucgui3.98

以桌面窗口为父窗口创建对话框DialogA;
按键B触发DialogB的创建,DialogB也是以桌面窗口为父窗口;
按键A触发DialogB的删除,并把DialogA设为焦点窗口;
即通过按键A和B在DialogA和DialogB之间切换;

DialogA和DialogB的句柄分别为handle_A,handle_B;
通过printf打印两者的句柄,handle_A等于5,handle_B等于176。

在两个回调函数中获取活动窗口的句柄:
当使用focus=WM_GetFocussedWindow()时,DialogA处于活动状态时,focus等于10,DialogB处于活动状态时,focus等于180;
当使用focus=WM_GetActiveWindow()时,DialogA处于活动状态时,focus等于5,DialogB处于活动状态时,focus等于176;

为什么这两个函数获取到的句柄和创建对话框时的句柄handle_A、handle_B不一样呢?请问怎么获取当前活动的对话框的句柄呢?

网友A:
函数WM_GetFocussedWindow()不仅可以获取聚焦的窗口,还可以获取你窗口上的控件,你当前应该就是获取的窗口上的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WM_GetFocussedWindow()不仅可以获取聚焦的窗口,还可以获取你窗口上的控件,你当前应该就是获取的窗口 ...

不好意思,这个写错了:
当使用focus=WM_GetActiveWindow()时,DialogA处于活动状态时,focus等于5,DialogB处于活动状态时,focus等于176;

应该是:
当使用focus=WM_GetActiveWindow()时,DialogA处于活动状态时,focus等于6,DialogB处于活动状态时,focus等于178;

也就是说WM_GetFocussedWindow和WM_GetActiveWindow两个函数的返回结果都与创建Dialog时的句柄不一样。
请问怎么样才能只获取焦点窗口,而不获取其上的控件呢?因为我要根据当前焦点窗口,来决定在右上角显示哪张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写错了:
应该是:
也就是说WM_GetFocussedWindow和WM_GetActiveWindow两个函数的返回结 ...

UCGUI3.X的话,不知道是不是方便,现在新版emWin有禁止控件聚焦的API。

用UCGUI貌似麻烦些。你的这个窗口上面最好使用支持禁止聚焦的控件,这样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