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请问怎么在ucgui中实现图片的缩放显示?

楼主(2018-08-23):
目的是为了使用同一张图片,缩放显示以适应不同分辨率的显示屏;
BMP或JPEG格式都可以,考虑存储尺寸的因素,用JPEG最好了;
ucgui自带的JPEG库中,没有JPEG的缩放显示,请问有做好的例程可以参考的不?
如果用BMP格式的话,ucgui自带的演示例程中有BMP缩放显示的,但是有格式要求,我的BMP数据是从U盘读出来的,请问怎么进行格式转换呢?有专门的函数吗,还是需要自己根据BMP文件格式,对照UCGUI演示例程中的格式写转换函数呢?
或者,从U盘读出来的BMP文件可以直接进行缩放显示吗?
以下是UCGUI演示例程中的BMP数据格式:
const GUI_BITMAP GUIDEMO_bm4bpp = {
  61,        /* XSize */
  92,        /* YSize */
  31,        /* BytesPerLine */
  4,         /* BitsPerPixel */
  _acJoerg,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indices) */
  &_PalJoerg /* Pointer to palette */
};

楼主:
这是GUI_BITMAP类型的定义,与BMP文件格式的差别挺大的,不过转换函数应该不难实现,就是不知道这思路是不是合理,还望指点一下。
typedef struct {
  U16P XSize;
  U16P YSize;
  U16P BytesPerLine;
  U16P BitsPerPixel;
  const U8 GUI_UNI_PTR * pData;
  const GUI_LOGPALETTE GUI_UNI_PTR * pPal;
  const GUI_BITMAP_METHODS * pMethods;
} GUI_BITMAP;

网友A:
3.98里面有这个函数GUI_BMP_DrawScaled()或者GUI_BMP_DrawScaledE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8里面有这个函数GUI_BMP_DrawScaled()或者GUI_BMP_DrawScaledEx()吗

1. ucgui3.98的源码里找不到GUI_BMP_DrawScaled()或者GUI_BMP_DrawScaledEx这两个函数。

2. 但是ucgui3.98的Release.html中有关于JPEG的描述,不过找不到源码:
New function GUI_JPEG_DrawEx() added. Draws a JPEG file which does not have to be loaded completely into memory.
New function GUI_JPEG_DrawScaled() added. Draws a JPEG file with optional scaling.
New function GUI_JPEG_DrawScaledEx() added. Draws a JPEG file which does not have to be loaded completely into memory with optional scaling.
New function GUI_JPEG_GetInfoEx() added. Returns information about a JPEG file which does not have to be loaded completely into memory.

3. ucgui3.98的Sample中有这样一个文件:
2DGL_DrawJPEGScaled.c,不知道这个例程怎么在电脑上模拟,大概看了一下,也是需要GUI_JPEG_DrawScaledEx()。

4. 搜了一下,有说使用TjpgDec开源库的,不过好像这个库只支持“固定比例”的缩放,如1/2,1/4, 1/8,灵活性和适应性不足。

5. 重点找了一下“GUI_JPEG_DrawScaledEx()”,找到一份以ucgui4.14为基础的JPEG比例缩放显示源码(见附件),不过编译时出现两个报错:
(1)GUI_MEMCPY没有定义,在ucgui3.98源码中内存拷贝用的都是"memcpy",所以这个报错直接把GUI_MEMCPY修改为memcpy应该问题不大;
(2)找不到LCD_GetpfColor2IndexEx,但是ucgui3.98源码中有“LCD_GetpfIndex2ColorEx”这个函数,这两个函数看上去是索引和颜色的互相转换,
            把“LCD_GetpfIndex2ColorEx”逆向转换代码重写一下应该可以吧?

从以上的信息分析的话,最合理的实现图片比例缩放显示的方式应该是第5点的(2)吧?请问有没有写好的LCD_GetpfColor2IndexEx的源码呢?
我试着写一下,测试通过后回来回复给大家。

楼主:
楼上附件的代码做适当移植后可以进行JPEG缩放显示,不过是锁定长宽比例的。
那么GIF格式可以进行缩放显示吗?ucgui3.98源码中没有GIF Scaled相关的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附件的代码做适当移植后可以进行JPEG缩放显示,不过是锁定长宽比例的。
那么GIF格式可以进行缩放显示 ...

厉害了

GIF的好像还真不太好找。PNG的那个有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