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T实现一个精确微秒延迟的参考例程

楼主(2018-08-24):
客户需要个这种例子,但是测试不准确,所以我特此制作了1个。

基于CM内核里面的DWT中一个系统时钟计数器做一个精确些的延迟。调整时钟周期个数就行,我这里主频是168MHz,设置个数为135个已经比较精确了,因为函数本身也是占用实现的。

例子基于V6,下载程序后重新上电可测量:

采用PA11引脚测量了10次:
for(i = 0; i < 10; i++)
{
        GPIOA->BSRRL = GPIO_Pin_11;
        bsp_DelayDWT(135);
        GPIOA->BSRRH = GPIO_Pin_11;
        bsp_DelayDWT(135);
}

示波器测量前4次,准确的1us:

PA11引脚在这里:

网友A:
是不是和CPU同频的sys tick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和CPU同频的sys tick定时器

不是,这个是系统时钟周期计数器,在权威指南里面检索DWT,就可以找到相关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是系统时钟周期计数器,在权威指南里面检索DWT,就可以找到相关的知识。

学习了,谢谢

网友B(2019-06-04):
请问这个在F103上使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在F103上使用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呢

保证全局变量SystemCoreClock跟你的系统主频一致即可,其它直接初始化使用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证全局变量SystemCoreClock跟你的系统主频一致即可,其它直接初始化使用即可

F103的定时器是16位的,407是32位的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03的定时器是16位的,407是32位的有影响吗

不是,这个DWT在M3,M4和M7上都是32bit时钟计数器,直接移植操作起来,用一次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DWT在M3,M4和M7上都是32bit时钟计数器,直接移植操作起来,用一次就明白了。

好的,谢谢,我就是UCOS中初始化DS18B20需要延时,但是现在DS18B20重启不起来,我的主频是7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就是UCOS中初始化DS18B20需要延时,但是现在DS18B20重启不起来,我的主频是72Mhz

FreeRTOS,我专门有做,拿去参考即可,在uCOS上面使用是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FreeRTOS,我专门有做,拿去参考即可,在uCOS上面使用是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 ...

非常感谢,我直接把您的例程烧到芯片里,没有开其他外设,改了18B20的管脚为PB0,推挽输出,但是18B20总是起不来。uint8_t DS18B20_Reset(void)
{
                ¸′Î»ê±Dò, ¼ûDS18B20 page 15

                ê×ÏèÖ÷»úà-μíDQ£¬3ÖDø×îéù 480us
                è»oóêí·ÅDQ£¬μè′yDQ±»éÏà-μç×èà-¸ß£¬Ô¼ 15-60us
                DS18B20 ½«Çy¶ˉDQÎaμí 60-240us£¬ Õa¸öDÅoÅ½D presence pulse  (ÔúÎ»Âö3å,±íê¾DS18B20×¼±¸¾íD÷ ¿éòÔ½óêüÃüáî)
                èç1ûÖ÷»ú¼ì2aμ½Õa¸öμíó|′eDÅoÅ£¬±íê¾DS18B20¸′Î»3é1|
        */

        uint8_t i;
        uint16_t k;

        DISABLE_INT();/* ½ûÖ1è«¾ÖÖD¶Ï */

        /* ¸′Î»£¬èç1û꧰üÔò·μ»Ø0 */
        for (i = 0; i < 1; i++)
        {
                DQ_0();                                /* à-μíDQ */
                bsp_DelayUS(520);        /* Ñó3ù 520uS£¬ òaÇóÕa¸öÑó3ù′óóú 480us */
                DQ_1();                                /* êí·ÅDQ */

                bsp_DelayUS(15);        /* μè′y15us */

                /* ¼ì2aDQμçÆ½êÇ·ñÎaμí */
                for (k = 0; k < 10; k++)
                {
                        if (DQ_IS_LOW())
                        {
                                break;
                        }
                        bsp_DelayUS(10);        /* μè′y65us */
                }
                if (k >= 10)
                {
                        continue;                /* ꧰ü */
                }

                /* μè′yDS18B20êí·ÅDQ */
                for (k = 0; k < 30; k++)
                {
                        if (!DQ_IS_LOW())
                        {
                                break;
                        }
                        bsp_DelayUS(10);        /* μè′y65us */
                }
                if (k >= 30)
                {
                        continue;                /* ꧰ü */
                }

                break;
        }

        ENABLE_INT();        /* ê1Äüè«¾ÖÖD¶Ï */

        bsp_DelayUS(5);

        if (i >= 1)
        {
                return 0;
        }

        return 1;
}
这个函数返回值总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直接把您的例程烧到芯片里,没有开其他外设,改了18B20的管脚为PB0,推挽输出,但是18B20总 ...

你的芯片跟我们的板子外部晶振一样吗? 该告诉你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剩下自己研究下,今天就帮你这么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芯片跟我们的板子外部晶振一样吗? 该告诉你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剩下自己研究下,今天就帮你这么多吧: ...

非常感谢!是硬件的外接了电容,解决了!

网友:
uCOSIII的时间戳用的不就是这个嘛,我看有说如果烧断溶丝后禁止了JTAG调试模块,这个DWT就不能用了,不知到是不是这样,这个DWT确实很好用。

网友(2019-08-22):
正在学os,参考下这个时基。

网友C(2019-10-29):
硬汉兄,这个DWT,可否直接在工程中做为一个FREERUN的TIMER? 例如我一些US延时,HAL库里的MS延时. 我都用这个DWT实现是否可以? 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兄,这个DWT,可否直接在工程中做为一个FREERUN的TIMER? 例如我一些US延时,HAL库里的MS延时. 我都用 ...

没问题,一直在这么用。

网友D(2020-08-27):
使用RTOS时,OS使用systick,HAL库的HAL_GetTick()函数直接从DWT_CYCCNT获得,那些有超时机制的函数比如HAL_UART_Receiv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比如10ms就Timeout=1680000(假设系统时钟168M),直接去掉为HAL库的超时延时再开一个TIM,这样实际使用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RTOS时,OS使用systick,HAL库的HAL_GetTick()函数直接从DWT_CYCCNT获得,那些有超时机制的函数比如HAL ...

OS里面的使用有更简单的方案,此贴:

ThreadX的系统时钟节拍和STM32的HAL库时间基准都使用Systick的简单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213

为FreeRTOS和RTX5使用HAL库整理的两种HAL库时间基准方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66

网友E(2021-09-30):
信号过冲了,振铃很大

网友F:
为啥硬复位后dwt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硬复位后dwt才工作?

以重新上电后,是否可以正常运行为准。

STM32H7使用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注意事项,不要选择MDK的Reset and Run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707&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重新上电后,是否可以正常运行为准。

STM32H7使用DWT时钟周期计数器注意事项,不要选择MDK的Reset a ...

重新上电后可以运行,我用的是f407的,407也不能选择reset and ru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是硬件的外接了电容,解决了!

老哥,你的dwt可以不硬复位运行吗,我的必须硬复位才运行

网友G(2021-11-11):
引用 网友E:
信号过冲了,振铃很大

请问 这个时基会对什么有影响吗?另外 请问这个和 定时器实现的波形相比,谁的更好些呢?我看您的回复很专业。意思就是这个DWT时基会产生额外的频率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 这个时基会对什么有影响吗?另外 请问这个和 定时器实现的波形相比,谁的更好些呢?我看您的回复很 ...

过冲跟这个例子没关系,是我没有调节示波器探头的补偿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