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使用EMWIN的BUTTON:按钮小工具换肤的问题

楼主(2018-08-24):
在使用emwin的按钮小工具时,使用了换肤功能,把所有BUTTON全部换成了同一种颜色,现在想把其中一个BUTTON换成另外一种颜色。不知道怎么搞。请教一下各位。一下是我的界面图片。

改变其中一个BUTTON的颜色

改变其中一个BUTTON的颜色

网友A:
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或者皮肤自定义回调函数均可单独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或者皮肤自定义回调函数均可单独修改。

是使用void BUTTON_SetDefaultBkColor(GUI_COLOR Color, unsigned Index);这个函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使用void BUTTON_SetDefaultBkColor(GUI_COLOR Color, unsigned Index);这个函数吗??

可以看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皮肤章节和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这两个章节都比较实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皮肤章节和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这两个章节都比较实用。

http://foru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皮肤章节和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章节,这两个章节都比较实用。

http://foru ...

已经解决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