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SEGGER RTT 移植失败

楼主(2018-08-24):
将RTT 移植到这个平台上没有效果,啥都不输出,不知各位道友有成功的吗 ?

网友A:
之前我也试过也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试过也是没反应。

我已经弄成功了,可以显示了。 RT1052 在keil中使用 SEGGE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弄成功了,可以显示了。

晚上试试!

网友B:
之前添加到LPC的也不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添加到LPC的也不能输出

可以试一试里面直接指定地址的方放。

楼主:
老铁,这个方放可以用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铁,这个方放可以用不?

没问题,good job!,还有就是对于通道0 ,前面的两个初始化不加也可以。我一般就是添加头文件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good job!,还有就是对于通道0 ,前面的两个初始化不加也可以。我一般就是添加头文件直接 ...

好的,感谢反馈呀。我用的j-link RTT view 的时候,如果发送过快的话软件有卡死。 SystemView 这不知道你用过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反馈呀。我用的j-link RTT view 的时候,如果发送过快的话软件有卡死。 SystemView 这不知道你 ...

“发的快会卡死”---试的时候速度不快,所以没遇到。晚上试试
SystemView这个软件用过但是没试过rt1050回头试试。
这是我之前根据教程破解的SystemView Pro版,你可以试试 19楼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page=1#pid134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