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DROPDOWN控件自定义回调函数,方便使用方向键控制

楼主(2018-08-24):
这是一个产品开发过程中的小案例: 简易的设备按键输入只有“上下左右”方向键和确认键。
在使用DROPDOWN控件的时候,一旦把焦点移动到它上面的时候,方向键和确认键就陷在里面,再也出不来了。。。WM_DisableWindow()对此控件无用,控件依然可以正常操作。
改善后的回调函数,可以使用确认键开启或者下拉选项,焦点在它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方向键移出来。
//自定义DROPDOWN控件回调函数,可响应enter。 2018-8-24
void User_DROPDOWN_Callback(WM_MESSAGE *pMsg)
{
    WM_MESSAGE pMsgtoParent;
    WM_HWIN hItem;
    hItem=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KEY:
        switch((((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NTER:
            DROPDOWN_Expand(hItem);  //这个函数很关键,进入后响应上下左右。确认后才退出
            break;
        default:  //其他按键传递按键到父窗口。
            //DROPDOWN_Callback(pMsg); 不能执行这个,所有按键会停在里面出不来。
            pMsgtoParent.MsgId=WM_KEY;//以下三行是为了把按键信息发送给控件的父窗口,以便移动焦点,
            pMsgtoParent.Data.p=(pMsg->Data.p);
            WM_SendToParent(hItem,&pMsgtoParent);
            break;
        }
        break;
    default:
        DROPDOWN_Callback(pMsg);
        break;
    }
}

使用这个回调函数的时候,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DROPDOWN_AAA);
        DROPDOWN_SetListHeight(hItem,60);
<div>        DROPDOWN_AddString(hItem,"关");</div><div>        DROPDOWN_AddString(hItem,"开");
</div>        WM_SetCallback(hItem, User_DROPDOWN_Callback); //设定自定义的EDIT回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