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如何避免SD卡被写保护

楼主(2018-08-24):
程序长时间跑,会存在SD卡被写保护,这种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刚看到你的问题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估计是程序操作问题居多,另外这个是个别现象还是大部分会。
卡的质量也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刚看到你的问题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估计是程序操作问题居多,另外这个是个别 ...

可能是多个任务同时对SD卡操作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刚看到你的问题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估计是程序操作问题居多,另外这个是个别 ...

针对FATS文件系统在实时操作系统中的使用,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FATS文件系统在实时操作系统中的使用,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最主要的还是稳定性,至少要做到数据记录1-2不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