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刚开始学习遇到了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8-08-24):
我按照说明在407创建了2个LED的任务。

程序已经运行了,但是 查看组件没有空闲任务运行, 但是在空闲任务打断点  是在运行的。
而且堆栈 load一直显示 over.

楼主:
我移植的 是你H7的,是不是 这个版本不能再K4 上面使用 @eric2013

网友A:
这个RTX跟MDK版本有兼容的问题,因为你移植的是MDK5里面最新的版本,用在MDK4上面会有这种问题。

使用那个MDK版本,最好使用那个版本下的RTX系统,这样这种神奇的问题就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TX跟MDK版本有兼容的问题,因为你移植的是MDK5里面最新的版本,用在MDK4上面会有这种问题。

使用那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