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我现在想做一个触屏输入的键盘,编辑框怎么接收按键的数据呢,我输入的数据怎么传给编辑框,编辑框怎么显示呢

楼主(2018-08-24):
我现在想做一个触屏输入的键盘,编辑框怎么接收按键的数据呢,我输入的数据怎么传给编辑框,编辑框怎么显示呢,有没有例程啊,我参考了安富莱的例程,不正常

网友:
在你回复的另一个帖子里面,已经看到你上传的代码了,上午就给你测试下。

网友A:
楼主,看了你的代码了,你当前需要优先学习下这个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D7%D6%BC%FC%C5%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了你的代码了,你当前需要优先学习下这个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 ...

谢谢,我现在键盘可以了,但是由登录界面到下一个界面,然后回到登录界面,再次进入下一个界面,回登录界面的时候,会出现硬件错误,找不到原因,帮我看下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我会把代码放下边

楼主:
这是我的GUI代码部分,谢谢

GUIDEMO_Start.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GUI代码部分,谢谢

在新建的帖子里面已经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