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足浴盆项目

楼主(2018-08-25):
基于F103c8t6,大佬们看看,代码比LOl,按心率,老是出现死机情况,是不是i2c影响了整个系统时钟,
达设定温度继电器到零界点,恒温状态下值开合,

心率足浴盆vers_2.0 - 副本.7z

网友:
看了你的代码,要捋顺得花点时间。

可以这样,你现在的这个软硬件可以逐次测量每个硬件部分的功能正常不,这种方式也许可以帮你找到根本问题。

网友A:
1、SC1117输出电流可能不够。(测试下电路实际输出电流)
2、AMS1117中输入12V输出3.3V效率太低,功耗大。(可用降压型DCDC,如MP2359等)
3、继电器用NPN管为宜,并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加续流二极管(如1N4007等),且光电隔离继电器(防止继电器动作导致电源波动引起单片机复位)
4、数码管显示不建议直接使用单片机驱动,最好加驱动电路。PCB图绘制注意走线,220V进入注意安全间距、EMC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C1117输出电流可能不够。(测试下电路实际输出电流)
2、AMS1117中输入12V输出3.3V效率太低,功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