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H7驱动SDRAM

楼主(2018-08-25):
哪位大佬驱动过MT48LC8M32B2B5系列的SDRAM,我驱动的一直有问题,硬件和软件都检查了

网友A:
楼主不要重复发帖。

你之前发的帖子已经讨论很多了,如果还是找不到问题原因,实在是帮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重复发帖。

你之前发的帖子已经讨论很多了,如果还是找不到问题原因,实在是帮不上了 ...

好,大佬我再问一下,我写入相同数据的话读出来是没有错误的,不同数据就偶尔会出错,这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