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请问不同对话框上的控件ID号可以重复吗?

楼主(2018-08-25):
比如两个对话框,对话框A和对话框B;
对话框A上有2个BUTTON,ID号分别为GUI_ID_BUTTON0, GUI_ID_BUTTON1;
对话框B上也有2个BUTTON,那么对话框B上的这两个BUTTON可以从GUI_ID_BUTTON0开始编号吗?还是必须从GUI_ID_BUTTON2开始编号?
我现在是不重复的,编号一直往后排,感觉这样排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感觉挺乱的,不知道能不能每个对话框都从0开始编号呢?

网友A:
可以的,不同父窗口的子控件ID可以相同,互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同父窗口的子控件ID可以相同,互不影响。

Thanks!

网友B:
这个ID号是16位的无符号整形,就是说可以设定6万多个。。。何必搞成一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ID号是16位的无符号整形,就是说可以设定6万多个。。。何必搞成一样呢?

搞成一个方便移植和管理,特别是你想升级界面增加新空间ID的时候,这个时候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成一个方便移植和管理,特别是你想升级界面增加新空间ID的时候,这个时候方便些。

是的,各个界面的控件独立编号的话,增加和删除一些控件的话会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