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png解码

楼主(2018-08-26):
  硬汉,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png图片解码出来  上面会有一部分影子

楼主:
这是png的          原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png的          原图

非常抱歉楼主,现在才回复

帮你在我们的开发板上面测试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抱歉楼主,现在才回复

帮你在我们的开发板上面测试了,正常

我用的是STemwin5.4  + FatFs R0.13 + ucosIII
会不会跟底层移植有关系  我将图片转换成C文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emwin5.4  + FatFs R0.13 + ucosIII
会不会跟底层移植有关系  我将图片转换成C文件是没问题的

对比下实际读出来的数据是不是出错了,极有可能。

网友:
我在缩放显示JPEG图片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从U盘读出7张图片,都是1024*768的24bits,缩小到640*480显示的时候,有些图片时清晰流畅的,有些带有很明显的锯齿块,同样的解码程序,应该是图片的问题。
经过对比发现,占用空间大的图片缩小之后会有锯齿,占用空间小的图片缩小之后没有明显差别。
由于图片都是1024*768,24bits,个人感觉跟这两个参数没什么关系,发现一个DPI的参数,显示正常的图片DPI只有47,显示带锯齿的图片DPI有133,可能是这个DPI引起的锯齿问题。
一直以为只有像素点数和位深决定图片的占用空间和显示分辨率,这个DPI还真没接触过,由于这个现象没有给我造成大的障碍(还没确认,只是感觉用小一点儿的DPI图片应该可以),就没去深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