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的emWin例程升级7寸,5寸和4.3寸的GT811触摸到GT911的简单方法,仅需替换bsp_gt811和bsp_touch文件即可(2018-08-27 V1.0)

楼主(2018-08-27):
由于GT811停产了,现在7寸,5寸和4.3寸的电容屏需要升级到GT911。

升级方法比较简单,仅替换bsp_gt811.c和bsp_touch.c文件即可。

文件:
bsp_gt811.c
bsp_touch.c

注,出厂程序是支持GT911的,而这里是说的所有含emWin的标准库例子(HAL库例子已经升级到最新触摸驱动),如果是用的7寸,5寸和4.3寸GT911电容屏需要替换。

手册,供大家学习参考。

网友A(2018-12-31):
替换bsp_gt811.c的文件论坛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bsp_gt811.c的文件论坛有没有?

楼主位的就是已经修改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就是已经修改好的。

知道了,谢谢eric2013!

楼主(2021-01-27):
更新驱动。

网友B(2022-11-02):
请问,GT9157也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GT9157也可以用吗?

可以参考,应该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C(2024-04-14):
调试GT911
id = GT911_ReadID();读出的ID正常;
GT811_ReadReg(GT811_READ_XY_REG, buf, 1)读出buf[0] = 0;
不知哪位大侠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GT911
id = GT911_ReadID();读出的ID正常;
GT811_ReadReg(GT811_READ_XY_REG, buf, 1)读出buf[0] =  ...

1、我们的GT911是触摸板和触摸芯片一体的,没有做寄存器配置,直接读取坐标使用的,你的是不是这样的。
2、然后你这个驱动是不是用的之前分享的emWin GT911驱动,也就是这个帖子里面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66

你可以使用V6标准库网盘里面出厂程序的驱动测试下,有个专门的bsp_gt911.c驱动文件,你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