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map文件和烧录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8-08-27):
1.为什么这些中断地址为同一个地址?  0x0800211b
   ADC1_2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CAN1_RX1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CAN1_SCE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EXTI0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EXTI15_10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EXTI1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EXTI2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EXTI3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EXTI4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EXTI9_5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FLASH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I2C1_ER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I2C1_EV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I2C2_ER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I2C2_EV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PVD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RCC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RTCAlarm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RTC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SPI1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SPI2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TAMPER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TIM1_BRK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TIM1_CC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TIM1_UP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TIM3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TIM4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USBWakeUp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WWDG_IRQHandler                          0x0800211b   Thumb Code     0  startup_stm32f10x_md.o(.text)

2。 __main 地址为0x080020ed,应该是在图片中D00CF8DF 中的0c处?为什么不是字节对其的地方?0x080020ec   的d0又是什么?
  __Vectors                                     0x08002000   Data           4  startup_stm32f10x_md.o(RESET)
    __Vectors_End                            0x080020ec   Data           0  startup_stm32f10x_md.o(RESET)
    __main                                   0x080020ed   Thumb Code     0

网友A:
楼主的用户名和图片,和我的好像啊!
问题1:
这是因为只有一个函数,编译器把它导出了多个名字。注意看汇编的写法。这样是可以节省Code Size的。并且要注意这里导出的都是Weak symbol。
问题2:
因为Thumb指令的问题,在很多表示函数的地方,最末尾的BIT0是置位的。
那个位置的d0是汇编的二进制代码,具体是什么要看反汇编。

网友:
楼主的用户名和图片,和我的好像啊!
问题1:
这是因为只有一个函数,编译器把它导出了多个名字。注意看 ...

这个东西应该是确定的东西吧?哪个地方放什么东西都是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