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VS1053串口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8-08-27):
请问串口传录音文件数据并实时播放,发现播放声音会有很大的杂音,但是还是能听请录音的文件。

网友A:
可以这样测试,弄个小点的音频文件,转换成C数组,在你的工程里面播放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然后你串口接收这个文件播放,如果有问题,就对比相应位置的数据是不是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测试,弄个小点的音频文件,转换成C数组,在你的工程里面播放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然后你串口接收 ...

找到原因了,师傅。是串口传输速率太慢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测试,弄个小点的音频文件,转换成C数组,在你的工程里面播放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然后你串口接收 ...

师傅,现在设置波特率高了,会导致语速过快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现在设置波特率高了,会导致语速过快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是不是你现在的音频播放每来一次数据播放一次,这样的话就不是按照音频的速度播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现在的音频播放每来一次数据播放一次,这样的话就不是按照音频的速度播放了。

不太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