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ST-USB HOST 支持到32GBU盘的方法

楼主(2018-08-27):
官方最新的USB库v3.3.0如何修改支持U盘到32GB

网友A:
使用新版的库就支持32GB的,你测试不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新版的库就支持32GB的,你测试不支持吗。

有的U盘识别不了,应该不是32GB的问题,我的U盘sandisk里面有18GB的文件了,识别不了。
有的识别的慢,有的一下就识别了。带实时操作系统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新版的库就支持32GB的,你测试不支持吗。

看了看调试信息,是能够识别,但是枚举完不了,一直得不到信息HOST_USER_CLASS_ACTIVE
Address (#1) assigned.
Manufacturer : SanDisk
Product : Ultra USB 3.0
Serial Number : 4C530001240523102512
Enumeration done.
This device has only 1 configuration.
Default configuration set.
Switching to Interface (#0)
Class    : 8h
SubClass : 6h
Protocol : 50h
MSC class started.
Number of supported LUN: 2
LUN #0:
Inquiry Vendor  : SanDisk
Inquiry Product : Ultra USB 3.0
Inquiry Version : 1.00
MSC Device ready
MSC Device capacity : 687228416 Bytes
Block number : 60062499
Block Size   : 512
LUN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新版的库就支持32GB的,你测试不支持吗。

MAX_SUPPORTED_LUN   把这个定义成1(默认是2)好了,懵,不知道有啥用,只是知道定义成1,可以执行到HOST_USER_CLASS_ACTIVE处。比较慢的也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U盘识别不了,应该不是32GB的问题,我的U盘sandisk里面有18GB的文件了,识别不了。
有的识别的慢, ...

18GB大小的文件需要exFAT文件系统格式才可以识别。

我们常用的FAT32能够识别的单个文件大小是4GB

网友:
引用 楼主:
MAX_SUPPORTED_LUN   把这个定义成1(默认是2)好了,懵,不知道有啥用,只是知道定义成1,可以执行到HOST_ ...

这个是支持的设备数量,你用Host应该只能挂载1个。

模拟U盘的时候,有个类似的参数,用来给多个设备同时模拟U盘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GB大小的文件需要exFAT文件系统格式才可以识别。

我们常用的FAT32能够识别的单个文件大小是4GB

嗯,懂了

网友B(2019-05-12):
STM32 usb fs支持USB3.0u盘吗?怎么测了2个都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 usb fs支持USB3.0u盘吗?怎么测了2个都不行啊

3.0的话,务必格式化为FAT32格式,这样就木问题了。

网友(2019-09-17):
你是用的HAL库吧,HAL库有个连接盘符的 就是2个,重插以后变成第二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