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MDK的工程直接导入Embedded Studio里面方法

楼主(2018-08-28):
特别注意导入路径不要有中文。以我们V6开发板的例程:V6-300_FreeRTOS实验_工程移植模板(含IAR和MDK) 为例进行说明。
转换前需要大家优先编译此例子的MDK工程,因为需要用到里面的分散加载文件。

前4步:

编译后出现如下问题:

解决办法:

重新编译即可使用:

网友A:
我的怎么没有那么多内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怎么没有那么多内容呢?

网友:
嗯,发现了,要点工程然后再点击“Edit Options”的图标,开始我点开main.c文件然后点击图标,所以是上面的界面

网友B:
这个软件  取代mdk  使用  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  取代mdk  使用  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不放心的话,可以在此软件上继续使用MDK的编译器,此软件支持。

网友:
谢谢硬汉   试了下 确实不错   编译功能快了 很多
IAR导入 要不要做类似的修改
再多问下   软件支持  实时错误提示吗?  mdk 这方面 还是做的不错

网友A:
请问下,编辑这块怎么设置自动缩进和对齐啊,比如一个“{”后回车,会自动缩进(现在if前面的缩进是通过tab缩进的),然后“}”会自动和上面的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编辑这块怎么设置自动缩进和对齐啊,比如一个“{”后回车,会自动缩进(现在if前面的缩进是通过tab ...

这个我没有研究过,你在配置选项里面找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研究过,你在配置选项里面找下

昨晚按照你的方法,导入成功了的。 后来更改了一下字体界面的选项。
今天再次导入,发现这个提示,可能是什么问题?
---------------------------------------------------------------------
找到问题了,原mdk的project有auto include,所以少包含了一个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晚按照你的方法,导入成功了的。 后来更改了一下字体界面的选项。
今天再次导入,发现这个提示,可 ...

网友C:
这个studio界面很丰富,功能也很多,可惜用起来很不适应。
已经编译成功了,可惜下载不成功,总是提示jlink错误之类的。。。。还是mdk适应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studio界面很丰富,功能也很多,可惜用起来很不适应。
已经编译成功了,可惜下载不成功,总是提示jlin ...

用惯了的话,非常好用

网友D:
为什么我导入了,打开一个c文件就崩溃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导入了,打开一个c文件就崩溃

这个没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办法解决吗~

用3.4可解决,用3.5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4可解决,用3.5有这个问题。

谢谢老师

网友E(2018-10-19):
今天使用了一下感觉很不错,导入keil工程很方便启动编译也很快,就是不支持中文目录希望以后完善。还有就是我研究了下下面的这个报错可以用相对路径,这样工程就不用每次换地方就要改配置了。方法如下:错误:

方法:
即 "$(KEIL_TOOLKIT_DIR)/ARMCC/bin/armlink" $(LinkOptions) --scatter="$(ProjectDir)/../OBJ/$(ProjectName).sct" $(Objects) -o "$(RelTargetPath)" --list "$(RelMapPath)" --map
ProjectDir:即为Embedded的工程目录。后面添加相对路径即可。ProjectName:为工程名称不必再改工程名。
这样只要文件结构不变,直接复制到其他工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使用了一下感觉很不错,导入keil工程很方便启动编译也很快,就是不支持中文目录希望以后完善。还有就是 ...

感谢分享。

网友F: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编译第一次  可以通过,后面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编译第一次  可以通过,后面就不行了

找到了。有/* 必须有*/结束

网友:
请教下  怎么生成HEX文件呢

网友F:
刚开始用 确实很不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开始用 确实很不顺手

或许是你的选择有误呢?根据图片可以再试试。

网友G:
导入了一个流水灯的MDK工程
选择 External 编译后出现如下error

选择 Internal 编译后出现如下error
不知道是不时因为没有 license 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导入了一个流水灯的MDK工程
选择 External 编译后出现如下error

导入的要选择外部,另外导入的工程不可以有中文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入的要选择外部,另外导入的工程不可以有中文路径

网友(2019-03-07):
怎么生成bin文件呢

网友:
这样用提示错误

网友:
总是提示我缺少库的头文件

网友H(2019-08-13):
ES4.18导入MDK后提示如下错误,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ES4.18导入MDK后提示如下错误,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是MDK版本里面的浮点指令使用方式。

网友(2020-04-03):
导入的方式很好的,我也试了, 就是调试还没解决问题,变量无法更新

网友I(2020-10-18):
non-portable path to file '"lpc17xx.h"'; specified path differs in case from file name on disk [-Wnonportable-include-path]
这个报警是啥意思,我已经把路径设置为路径无关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non-portable path to file '"lpc17xx.h"'; specified path differs in case from file name on disk [-Wno ...

找不到指定文件。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找不到指定文件。

但是我已经添加了路径,而且编译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但是我已经添加了路径,而且编译通过的。。。

别的问题你再找找。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别的问题你再找找。

没啥问题的,es报警报的严格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啥问题的,es报警报的严格了点

嗯,细看了下你的问题,仅仅是个报警,能正常使用,无所谓了。

网友J(2024-08-05):
这玩意快是快,但问题真多,镜头我就一个hello word编译出了200M的elf,因为有个变量放在另一块内存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玩意快是快,但问题真多,镜头我就一个hello word编译出了200M的elf,因为有个变量放在另一块内存里面:fu ...

有这个问题,得合理设置下地址,否则生成的bin文件还有可能上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