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TIM] STM32H7的2.5ns高分辨率定时HRTIM学习笔记(2018-08-28 V1.0)

楼主(2018-08-28):
说明:
1、高分辨率定时器可以产生多达10个高分辨率时序。它主要用于驱动电源转换系统,如开关模式电源供应或照明系统,但也可以作为通用目的。
2、HRTIM模块化的架构允许产生独立或者叠加波形。通过带的时序控制单元和各种外部事件的配合,可以产生各种信号PWM,相移等。
3、HRTIM定时器还具有定时测量功能和链接到内置ADC和DAC转换器。 并且它还具有轻载管理模式和能够处理各种故障的方案以实现安全关闭。

还是看框图最实在:

时钟:

Timer A到Timer E这5个定时器都具有计数周期,4个比较单元和2个捕获单元

特别注意下面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功能貌似比较复杂啊,如果使用这个 H7 搞示波器,估计可以搞到多少频率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貌似比较复杂啊,如果使用这个 H7 搞示波器,估计可以搞到多少频率啊 ?

是的,这个外设太复杂了,看看有没可以用用的功能,

ADC下周开始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