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iap升级的第二部分APP下载的请教

楼主(2018-08-28):
代码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是bootloader,第2部分是app(地址偏移)。第二部分通过以太网或者串口升级。如果在调试过程中经常修改代码不想这么麻烦通过BOOT升级,想把第二部分APP代码也用JTAG下载进去,请问MDK里面的调试部分要如何设置JATAG下载地址?

网友:
JLINK的小软件J-Flash即可,可以设置下载地址。

网友A:
可以直接在keil里改的,还能跟踪调试,都没问题的,把IROM1改成你的偏移地址,大小size也该下,直接下载,就会从你偏移地址擦除,下载,校验,不会影响bootloader部分的。而且生产bin文件必须得修改这一项,否则程序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在keil里改的,还能跟踪调试,都没问题的,把IROM1改成你的偏移地址,大小size也该下,直接下载,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