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硬汉的uart的fifo程序疑惑

楼主(2018-08-28):
为什么在读取数据个数,还有数据拷贝的时候要关掉中断?
/*
*********************************************************************************************************
*        函 数 名: UartSend
*        功能说明: 填写数据到UART发送缓冲区,并启动发送中断。中断处理函数发送完毕后,自动关闭发送中断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UartSend(UART_T *_pUart, uint8_t *_ucaBuf, uint16_t _usLen)
{
        uint16_t i;

        for (i = 0; i < _usLen; i++)
        {
                /* 如果发送缓冲区已经满了,则等待缓冲区空 */
        #if 0
                /*
                        在调试GPRS例程时,下面的代码出现死机,while 死循环
                        原因: 发送第1个字节时 _pUart->usTxWrite = 1;_pUart->usTxRead = 0;
                        将导致while(1) 无法退出
                */
                while (1)
                {
                        uint16_t usRead;

                        DISABLE_INT();
                        usRead = _pUart->usTxRead;
                        ENABLE_INT();

                        if (++usRead >= _pUart->usTxBufSize)
                        {
                                usRead = 0;
                        }

                        if (usRead != _pUart->usTxWrite)
                        {
                                break;
                        }
                }
        #else
                /* 当 _pUart->usTxBufSize == 1 时, 下面的函数会死掉(待完善) */
                while (1)
                {
                        __IO uint16_t usCount;

<font color="#ff0000">                        DISABLE_INT();
                        usCount = _pUart->usTxCount;
                        ENABLE_INT();</font>

                        if (usCount < _pUart->usTxBufSize)
                        {
                                break;
                        }
                }
        #endif

                /* 将新数据填入发送缓冲区 */
                _pUart->pTxBuf[_pUart->usTxWrite] = _ucaBuf[i];

<font color="#ff0000">                DISABLE_INT();
                if (++_pUart->usTxWrite >= _pUart->usTxBufSize)
                {
                        _pUart->usTxWrite = 0;
                }
                _pUart->usTxCount++;
                ENABLE_INT();</font>
        }

        USART_ITConfig(_pUart->uart, USART_IT_TXE, ENABLE);
}

楼主:
DISABLE_INT();
usRead = _pUart->usTxRead;
ENABLE_INT();

                DISABLE_INT();
                if (++_pUart->usTxWrite >= _pUart->usTxBufSize)
                {
                        _pUart->usTxWrite = 0;
                }
                _pUart->usTxCount++;
                ENABLE_INT();

网友A:
因为串口中断里面也要操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串口中断里面也要操作到。

在发送一帧数据的时候,USART_IT_TXE中断是关闭的,不可能去操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发送一帧数据的时候,USART_IT_TXE中断是关闭的,不可能去操作啊

比如你当前发送一批数据,发送空中断肯定是开启的,

如果你此时往FIFO里面添加新的数据,就会出冲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当前发送一批数据,发送空中断肯定是开启的,

如果你此时往FIFO里面添加新的数据,就会出冲突问 ...

1那应该每个串口应该再加一个标志位,是否发送完成,或者装数据前检测一下_pUart->usTxCount,是否等于0.

2./* 当 _pUart->usTxBufSize == 1 时, 下面的函数会死掉(待完善) */
这个问题还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那应该每个串口应该再加一个标志位,是否发送完成,或者装数据前检测一下_pUart->usTxCount,是否等于0. ...

1、加标志位判断是否完成就失去了FIFO的意义。
2、这个没事,保证发送的数据量别超过FIFO大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标志位判断是否完成就失去了FIFO的意义。
2、这个没事,保证发送的数据量别超过FIFO大小即可。

static void UartSend(UART_T *_pUart, uint8_t *_ucaBuf, uint16_t _usLen)
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先把数据放到发送缓冲区,然后 USART_ITConfig(_pUart->uart, USART_IT_TXE, ENABLE);打开了发送中断,但是此时没有给DR寄存器给数据,之后似乎不能产生TXE中断啊,非常疑惑,数据放到缓冲区就可以发送出来了吗?
难道是打开TXE后就立刻回产生一个中断,触发后面的发送?、

找到答案了
同时TXE或者TC,根据资料和测试的结果,TXE在复位后就是置1的,即在执行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后会立即产生中断请求。因此这造成一个麻烦的问题:如果没有真正的发送数据,TXE中断都会发生,而且没有休止,这将占用很大部分的CPU时间,甚至影响其他程序的运行! 因此建议的是在初始化时不好启用TXE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static void UartSend(UART_T *_pUart, uint8_t *_ucaBuf, uint16_t _usLen)
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先把数 ...

发送空中断,只有在有要发送的数据时才会开启,发送完毕后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