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Hardfault问题

楼主(2018-08-28):
uint8_t copy(uu8 *psrc,u8 *pdst,uint32_t totsize,uint32_tcpdsize)
{
    FIL *fsrc=0;
    FIL *fdst=0;
    FIL fil1,fil2;

     fsrc=&fil1;
     fdst=&fil2;

..省略..........
}形如这样的一个函数,只要使用fsrc或者fdst,即出现hardfault->总线错误->精准的数据访问冲突,
把 FIL fil1,fil2;定义成static FIL fil1,fil2;静态局部变量,出现hardfault->总线错误->不精准的数据访问冲突。静态变量也是如此。
只有fil1根fil2定义成全局变量才不会出现hardfault。    不知道什么原因能造成这种总线错误。
中间以为是编译器优化的关系,改变优化选项也没用,

网友A:
看下你定义的这两个变量占用了多大的空间FIL fil1,fil2;

如果是RTOS里面使用,务必加大任务栈,而裸机使用的话,要加大xxxx.s文件里面的Stack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定义的这两个变量占用了多大的空间FIL fil1,fil2;

如果是RTOS里面使用,务必加大任务栈,而裸机使 ...

任务栈,跟stack都加大了,还是有问题的。最后改成分配hea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