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定时器函数bsp_StartHardTimer怎么使用

楼主(2018-08-28):
在stm32F429上,使用 V5-003b_SysTick实验_复杂例子,添加硬件定时器函数bsp_StartHardTimer(1, 3000000, test);为什么会立刻执行test,我用bsp_GetRunTime()查看时间间隔是65ms,不管怎么改时间,都不变,不知道哪里没有设置到位。

网友A:
F429,直接看此例子即可,有使用方法,看main.C文件,看下就会了。支持的参数范围记得看下此函数的注释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7658&extra=page%3D1

网友:
1、选择宏定义,TIM2和TIM5是32位定时器,其它是16位定时器,在文件bsp_timer.C开头

#define USE_TIM2
//#define USE_TIM3
//#define USE_TIM4
//#define USE_TIM5

#ifdef USE_TIM2
        #define TIM_HARD                TIM2
        #define TIM_HARD_IRQn        TIM2_IRQn
        #define TIM_HARD_RCC        RCC_APB1Periph_TIM2
#endif

#ifdef USE_TIM3
        #define TIM_HARD                TIM3
        #define TIM_HARD_IRQn        TIM3_IRQn
        #define TIM_HARD_RCC        RCC_APB1Periph_TIM3
#endif

#ifdef USE_TIM4
        #define TIM_HARD                TIM4
        #define TIM_HARD_IRQn        TIM4_IRQn
        #define TIM_HARD_RCC        RCC_APB1Periph_TIM4
#endif

#ifdef USE_TIM5
        #define TIM_HARD                TIM5
        #define TIM_HARD_IRQn        TIM5_IRQn
        #define TIM_HARD_RCC        RCC_APB1Periph_TIM5
#endif

2、bsp.C文件里面记得先初始化

调用函数bsp_InitHardTimer();  一般此函数会在bsp_timer.C文件的bsp_InitTimer里面被调用,记得优先看下调用了没,没有调用就单独调用下。

3、使用举例
比如50ms执行某个功能
调用函数bsp_StartHardTimer(1 ,50000, (void *)TIM_CallBack1);即可。

TIM_CallBack1函数里面填写要执行的功能即可:
static void TIM_CallBack1(void)
{
    xxxxxxx
}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29,直接看此例子即可,有使用方法,看main.C文件,看下就会了。支持的参数范围记得看下此函数的注释说明 ...

问题出在void bsp_InitHardTimer(void)这个函数,V5的例子语句为
usPeriod = 0xFFFF;

而V6的语句为
#if defined (USE_TIM2) || defined (USE_TIM5)
        usPeriod = 0xFFFFFFFF;
#else
        usPeriod = 0xFFFF;
#endif

改成V6的就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出在void bsp_InitHardTimer(void)这个函数,V5的例子语句为而V6的语句为改成V6的就好了。感谢。

估计是看的驱动版本稍有点早,要以论坛置顶帖V5网盘出厂程序里面带的驱动包为准。

网友B(2019-12-04):
bsp_timer的中的软件定时器已经提供了4组。 感觉很多了。  不知道实际应用中,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bsp_timer下面的硬件定时器?是定时更精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sp_timer的中的软件定时器已经提供了4组。 感觉很多了。  不知道实际应用中,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bsp_timer ...

modbus里面的时间间隔用的。

网友C(2021-04-26):
引用 网友A:
modbus里面的时间间隔用的。

大佬,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微秒硬件定时器的问题,我看到bsp_StartHardTimer里面只是获取了计数器的值,然后就直接加上定时时间,这样不会有溢出的问题吗?假如现在计数器是0xFFFF,需要定时100us,那么cnt_tar肯定就是大于0xFFFF,这个比较的值不是永远也达不到吗?

void bsp_StartHardTimer(uint8_t _CC, uint32_t _uiTimeOut, void * _pCallBack)
{
    uint32_t cnt_now;
    uint32_t cnt_tar;

    /*
        执行下面这个语句,时长 = 18us (通过逻辑分析仪测量IO翻转)
        bsp_StartTimer2(3, 500, (void *)test1);
    */
    if (_uiTimeOut < 5)
    {
        ;
    }
    else
    {
        _uiTimeOut -= 5;
    }

    cnt_now = TIM_GetCounter(TIM_HARD);            /* 读取当前的计数器值 */
    cnt_tar = cnt_now + _uiTimeOut;                        /* 计算捕获的计数器值:这里不会溢出吗? */
    if (_CC == 1)
    {
        s_TIM_CallBack1 = (void (*)(void))_pCallBack;

        TIM_SetCompare1(TIM_HARD, cnt_tar);              /* 设置捕获比较计数器CC1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HARD, TIM_IT_CC1);
                TIM_ITConfig(TIM_HARD, TIM_IT_CC1, ENABLE);        /* 使能CC1中断 */

    }
    else if (_CC == 2)
    {
                s_TIM_CallBack2 = (void (*)(void))_pCallBack;

        TIM_SetCompare2(TIM_HARD, cnt_tar);              /* 设置捕获比较计数器CC2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HARD, TIM_IT_CC2);
                TIM_ITConfig(TIM_HARD, TIM_IT_CC2, ENABLE);        /* 使能CC2中断 */
    }
    else if (_CC == 3)
    {
        s_TIM_CallBack3 = (void (*)(void))_pCallBack;

        TIM_SetCompare3(TIM_HARD, cnt_tar);              /* 设置捕获比较计数器CC3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HARD, TIM_IT_CC3);
                TIM_ITConfig(TIM_HARD, TIM_IT_CC3, ENABLE);        /* 使能CC3中断 */
    }
    else if (_CC == 4)
    {
        s_TIM_CallBack4 = (void (*)(void))_pCallBack;

        TIM_SetCompare4(TIM_HARD, cnt_tar);              /* 设置捕获比较计数器CC4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HARD, TIM_IT_CC4);
                TIM_ITConfig(TIM_HARD, TIM_IT_CC4, ENABLE);        /* 使能CC4中断 */
    }
        else
    {
        return;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微秒硬件定时器的问题,我看到bsp_StartHardTimer里面只是获取了计数器的值,然后 ...

抱歉抱歉,我看了资料以后明白了,V7的用户手册第35章有特别说明的,谢谢了